用两片74HC573控制4位8段数码管,显示数字1234,程序错在哪?请大师指点

楼主(2021-04-23):
//用数码管慢速动态扫描显示UNSI数字"1234"
#include<reg52.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sbit dula=P2^5;
sbit wela=P2^6;
unsigned char duma[]={0xf9,0xa4,0xb0,0x99};
unsigned char wema[]={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j)
{ while(j--);}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i=0;i<4;i++)
{
dula=1;
P0=duma[i];
dula=0;
P0=0xff;
wela=1;
P0=wema[i];
wela=0;
delay(50000);

}
}
}

网友A:
小白冒昧的问一下和P0上拉电阻有没有关系?      还有您这格式看着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