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人体红外传感器程序 发现灯周期性亮灭

楼主(2021-04-23):
利用51单片机和hc-sr传感器监测人的活动 程序如下 但是发现灯周期性亮灭 是代码出错了吗
#include<reg52.h>
sbit dat = P1^0;
sbit led = P1^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0; y--);
}
void main()
{
        while(1)
        {
                 delay(50);
                if(dat == 1)
            led = 0;
                else
                led = 1;

        }
}

网友A:
普通的红外有个特点就是红外还要移动才能检测到,如果一直不动是检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红外有个特点就是红外还要移动才能检测到,如果一直不动是检测不到的

那有没有一种传感器是检测人是否在范围内 与移动无关的呢

网友B:
红外是检测有没有人的(温度),雷达模块是检测物体移动的(波的检测重点在自动物)。。。HC-SR501与多普勒雷达模块的区别

网友C:
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一般用在楼道灯里,有人进入传感范围灯就亮,然后是一个延时,不管人离开不离开。如果站人在范围内不动,延时到了灯就灭了。人再动,灯又亮了。没明白楼主的设计意图。因为肯定不会有人凭空出现在传感器范围内。就算凭空出现在范围内不动。你检测他又有什么意义。
另外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模块检测到人的时候,输出高电平(或者底电平)。但人有一点 点动作,就又输出一个高电平。所以灯才会一亮一灭的。请仔细阅读模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