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旋转LED时钟动态指针如何取字模

楼主(2021-04-24):
制作一个旋转LED的时钟,想知道动态的指针是怎么取字模的。

网友A:
先计算指针的角度,然后旋转到指定角度显示出来。

网友B:
AD转换,每一个角度会对应一个电压,要在代码中设置多少电压显示多少字

网友C:
设置电压显示,每一个电压对应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