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芯片电流比预设电流小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1-04-24):
我用的最大3.5A充电电流的充电管理芯片SLM6600,设置电流是3A,给两节并联锂电池充电,实测只有1.5A,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因为我给两节电池充电的原因吗?

网友A:
多大容量电池,保护板IC是哪颗 充电是什么适配器,充电电路是咋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容量电池,保护板IC是哪颗 充电是什么适配器,充电电路是咋样的

电池是3000mAh锂离子动力电池,18650电芯无保护板,用的华为充电器。充电电路是芯片手册的示例电路。

网友B:
两个电池并联放置进行充电,因此每个电池获得1.5A的电流,则总充电电流为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并联放置进行充电,因此每个电池获得1.5A的电流,则总充电电流为3A。

我测的总电流是1.5A,比设置的小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是3000mAh锂离子动力电池,18650电芯无保护板,用的华为充电器。充电电路是芯片手册的示例电路。

看下充电器的规格,我估计华为充电器没有快充协议芯片充不了15W,手上有电源吗,用电源试试就知道最大能充几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充电器的规格,我估计华为充电器没有快充协议芯片充不了15W,手上有电源吗,用电源试试就知道最大能充几 ...

有道理,我用电源尝试一下,多谢!

网友C:
这个是DCDC模式充电的
不知道你说的1.5A充电电流是什么电流?
如果是5V的总电流,那么充电电流是要大于这个电流的
如果串联万用表测量的电流,那么,串联的万用表内部取样电阻对于充电电流也是有影响的
这个高频电路,PCB布线很重要,没有经验就完全的照搬PDF提供的走线来布线,如果有的话
还有就是电感,这个电感最好是在大概2倍以上的电大电流量
还有一个是电池的电压,电池电压也决定了充电电流的大小
也就是说最好是用5A以上的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DCDC模式充电的
不知道你说的1.5A充电电流是什么电流?
如果是5V的总电流,那么充电电流是要大于这个 ...

谢谢。我用的功率电感,额定电流是5.7A。这个电感值对电流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