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替PLC实现简单的电机控制,比如说,点动,星-三降压启动,正反转,顺启...

楼主(2021-04-24):
结束时间: 2021-5-1 11:40 裁判: 超客通讯

正方观点 (1)

成本低,控制简单

反方观点 (0)

不会c语言就很难搞,控制难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A:
      考虑成本和维修 批量搞可以 如果单台设备 做出单片机板子再加上电源  算一算就晓得了

网友B:
      使用单片机重新实现功能的实现具有成本效益,并且可以灵活地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