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浴缸单片机程序调试

楼主(2021-04-24):
我想让检测的温度n和设定的温度m相等时舵机转动停止该如何去做(只贴了舵机程序和主程序,显示程序和检测程序没贴应该不影响)

我试了
if(m=n)
{
     Servo0PwmDuty0=Servo0PwmDuty0;Servo0PwmDuty1=Servo0PwmDuty1;
     DelayMs(1000);
}
但是效果不太理想,还是仿真有问题希望帮忙解答

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RVO0=P3^6;                        //控制舵机的PWM输出口
sbit SERVO1=P3^5;
sbit kaishi=P1^1;
sbit jieshu=P1^2;
sbit jiare=P3^3;
sbit jianre=P3^4;

uint Servo0PwmDuty0=1500;        //PWM脉冲宽度   1.5ms脉冲宽度
uint Servo0PwmDuty1=1500;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85;i++)                //89单片机用85,12系列单片机用800
                for(j=0;j<ms;j++);
}
//时钟初始化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1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0标志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给定时器0计数器赋值产生定时中断秒的中断
//因为定时器是TH0,TL0都要全部计数到0xFF后在计1个数就会产生中断,所以要想产生pwm毫秒的中断,那么TH0,TL0就应该赋值(0xFFFF-pwm)        从这个值开始计数产生定时中断
void Timer0Value(uint pwm)
{
        uint value;
        value=0xffff-pwm;
        TR0 = 0;
        TL0=value;                        //16位数据给8位数据赋值默认将16位数据的低八位直接赋给八位数据
    TH0=value>>8;                //将16位数据右移8位,也就是将高8位移到低八位,再赋值给8位数据
        TR0 = 1;
}

void Timer1Value(uint pwm)
{
        uint value;
        value=0xffff-pwm;
        TR1 = 0;
        TL1=value;                        //16位数据给8位数据赋值默认将16位数据的低八位直接赋给八位数据
    TH1=value>>8;                //将16位数据右移8位,也就是将高8位移到低八位,再赋值给8位数据
        TR1 = 1;
}

void main(void)
{

        float m=0,n;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EA = 1;
        LCD_init();//lcd初始化
        while(1)
        {
                n=ds18b20readwendu();//检测到的温度
                LCD_Putstring(1,1, "当前温度");//显示
                lcd_putint(1,5, n);//显示
                LCD_Putstring(2,1, "预设温度");
                lcd_putint(2,5, m);
                if(kaishi==0)
                {
                  Servo0PwmDuty0 = 1500;Servo0PwmDuty1 = 1500;
                  DelayMs(1000);

                }
                if(jieshu==0)
                {
                  Servo0PwmDuty0 = 500;Servo0PwmDuty1 = 500;
                  DelayMs(1000);

                }
                if(jiare==0)
                {
                         m=m+1;
                }
                if(jianre==0)
                {
                         m=m-1;
                }
                if(m>n)
                {
                  Servo0PwmDuty0=Servo0PwmDuty0+50;Servo0PwmDuty1=Servo0PwmDuty1-50;
                  DelayMs(1000);
                  if(Servo0PwmDuty0>=2500){Servo0PwmDuty0=2500;Servo0PwmDuty1=500;}
                }

                if(m<n)
                {
                  Servo0PwmDuty0=Servo0PwmDuty0-50;Servo0PwmDuty1=Servo0PwmDuty1+50;
                  DelayMs(1000);
                  if(Servo0PwmDuty1>=2500){Servo0PwmDuty1=2500;Servo0PwmDuty0=500;}
                }

        }
}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int i = 1;        //静态变量:每次调用函数时保持上一次所赋的值,
                                                        //跟全局变量类似,不同是它只能用于此函数内部
        switch(i)
        {
                case 1:
                        SERVO0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给定时器0赋值,计数Pwm0Duty个脉冲后产生中断,下次中断会进入下一个case语句
                        Timer0Value(Servo0PwmDuty0);
                        break;
                case 2:
                        SERVO0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高脉冲结束后剩下的时间(20000-Pwm0Duty)全是低电平了,Pwm0Duty + (20000-Pwm0Duty) = 20000个脉冲正好为一个周期20毫秒
                        Timer0Value(20000-Servo0PwmDuty0);
                        i = 0;
                        break;
        }
        i++;
}

void Timer_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static uint j = 1;        //静态变量:每次调用函数时保持上一次所赋的值,
                                                        //跟全局变量类似,不同是它只能用于此函数内部
        switch(j)
        {
                case 1:
                        SERVO1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Timer1Value(Servo0PwmDuty1);
                        break;
                case 2:
                        SERVO1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1Value(20000-Servo0PwmDuty1);
                        j = 0;
                        break;
        }
        j++;
}

网友A:
如果是两者相等才能动作,这样的写法肯定不行,需要PID算法。如果你让比较是一个区间,那么就简单很多。

网友B:
if(m=n) 应该是这个吧 if(m==n)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m=n) 应该是这个吧 if(m==n)

我的手误,我试验的时候是==

网友C:
舵机是吧?那你的思路有问题。我的思路是这样:变量A=温度1-温度2>>>变量A转为适当的PWM>>>PWM转为舵机角度控制。这样你就可以无塞运行控制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