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细引脚的贴片元件,PCB布线线宽应该多少?

楼主:
以前做的都是直插的PCB,我一般会设置电源线和地线走线的线宽为50mil,其他线宽为30mil。现在要做一个PCB,既有贴片又有直插的元器件,对于很小的贴片芯片,一般线宽怎么取呢?比如我又一个10脚的芯片,引脚焊盘长度为0.15mm(5.9mil),那这个芯片引脚上的线宽都要改成0.15mm吗?

网友A(2021-04-24):
一般来说,原器件的手册上都有推荐的PCB封装信息

如同这个器件,PIN宽最大是0.28mm,PCB焊盘宽可取值0.3mm

网友A:
补上一贴:

网友B:
接近管脚的要跟管脚差不多,远处的就可以加粗

网友C:
我一般用最细的0.3m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原器件的手册上都有推荐的PCB封装信息

如同这个器件,PIN宽最大是0.28mm,PCB焊盘宽可取值0.3m ...

嗯嗯,我懂了,采取跟引脚宽度差不多就行了,线宽太大会有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近管脚的要跟管脚差不多,远处的就可以加粗

我懂了,先以引脚宽度引出来接到其他元件,比如滤波电容,后面就可以加大线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