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和继电器的电路原理图连接

楼主(2021-04-24):
各位大佬们帮忙看看对于单片机继电器的连接是否正确 可以采用图式led灯的接法进行实物测试吗

网友A:
LED应该有一个串联电阻来限制电流,以防止损坏。

网友B:
LED要加限流电阻,不然会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直接相连,根本就不受单片机控制,怎么能说仿真是可以的呢

基级连的是单片机  布线不太好 没有相连

网友C:
你的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直接相连,根本就不受单片机控制,怎么能说仿真是可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驱动电路这种按法有问题,LED 这样与电源连接同样有问题

那该怎么连呀 仿真是可以的 求大佬指教

网友D:
继电器驱动电路这种按法有问题,LED 这样与电源连接同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