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工作电压1.5V封装SOP8 2K空间的MCU芯片?

楼主(2021-04-24):
请问下有没有在1.5v还能正常工作sop8,2k空间的ic

网友A:
EM6682低功耗微控制器具有3kB掩模ROM,工作电压为1.5V。 它以SOP8和其他封装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6682低功耗微控制器具有3kB掩模ROM,工作电压为1.5V。 它以SOP8和其他封装提供。

这颗芯片停产了吧,搜不到。

网友B:
加个升压电路吧,能多花几毛钱,1.5V太低了,不太好买啊。一般最低电压1.9,2.0V的还算比较多 ,何必这么难为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升压电路吧,能多花几毛钱,1.5V太低了,不太好买啊。一般最低电压1.9,2.0V的还算比较多 ,何必这么难 ...

要求不用升压电路。

网友C:
microchip好像有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