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数值修改保存问题

楼主(2021-04-24):
求教大师帮忙看看,我想把数值显示在屏幕,用按键调整后并保存。现在问题是不加循环语句,按键后数值不变化。如果加上循环语句,按键后数值变化失控,有时按一下加几十不等。
        void Parameter_mAb(unsigned char c)//参数的显示修改保存
        {
          unsigned char xxx;
          display_frame(menuorede_word);
          Lcd12864_DisplayListChar(6,1,xianshi0021);
          Lcd12864_Displaybyte(6, 2 ,Menu_save);
          Lcd12864_DisplayListChar(6,3,xianshi0020);
          xxx=c;
         // while(1)
          //{
          Lcd12864_Displayfigure(6,4,(xxx));//显示数字
          //Lcd12864_DrawLineX_f( 96,127,63 );// 画水平线行x0开始-x1结束0-127,y列0-63
           switch(Read74H165())
           {
                case(0xfe):xxx-=1;break;
                case(0xfd):xxx+=1;break;
            case(0xfb):xxx+=10;break;
                case(0xf7):xxx-=10;break;
                case(0xef):At24c02Write(Menu_save,xxx);LCD12864_Clear();LCD12864_ClearScreen();Delay400Ms();run_menu=1;break;
                case(0x7f):LCD12864_Clear();LCD12864_ClearScreen();Delay400Ms();run_menu=1;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A:
在单片机应用中对按键的处理,既要判断按键有效按下,又要判断按键释放,注意这两点按键处理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单片机应用中对按键的处理,既要判断按键有效按下,又要判断按键释放,注意这两点按键处理就不会有问题。

谢谢,我试试用I口

网友B:
建议加个松键检测,不然程序会一直跑的。

网友C:
用中断做最合适 判断上升沿或下降沿。这样做一般不会有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