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单片机可以同时接入两个gy30数字光强传感器吗?

楼主(2021-04-24):
求大神指教一下:一个51单片机可以同时接入两个gy30模块吗,该模块只有两种地址

网友A:
用IO模拟I2C来驱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模拟I2C来驱动呗

我的意思是同时驱动两个gy30可以吗,因为gy30只有两个从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模拟I2C来驱动呗

谢谢回复哦,我的意思是可以同时驱动两个gy30吗,而不是怎么驱动gy30哦,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B:
可以的,i2c本身就是总线协议的一种。可以在同一对SCL,SDA上面挂载多个i2c器件。

通过挂载器件的唯一地址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i2c本身就是总线协议的一种。可以在同一对SCL,SDA上面挂载多个i2c器件。

通过挂载器件的唯一地 ...

那我这个是不是最多只能用两个gy30啊,因为它只有两种从机地址

网友C:
可以,模拟I2c   可以接多个光照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是不是最多只能用两个gy30啊,因为它只有两种从机地址

你可以再多开一路i2c,你地址只有两个的话,一路最多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再多开一路i2c,你地址只有两个的话,一路最多两个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