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3118 60W数字功放板能改双声道吗?

楼主:
我有一个TPA3118的单声道60W数字功放板,见下图,我有两个30W8欧的扬声器,准备改成双声道30W,芯片手册见下图,谢谢

网友A(2021-04-24):
求懂的大神回复一下能不能改,谢谢

网友B:
选对芯片才是关键,否则要改的东西就不止加大电源功率那么简单了

网友C:
这个需要改电路。数字功放就不用飞线了。本来噪声都不会控制,飞线了就更不好控制了。直接买一个双声道的功放板吧。多简单。又不贵。省点时间学习些别的。搞活动的时候TDA2030单声道功放板一个才2元。买2个,搞定。

网友A:
谢谢指导,试试双声道的吧。

网友A:
或者一个线接2个喇叭,但音质就不用想了,因为是单声道

网友D(2021-09-27):
有两个30W8欧的扬声器,为什么不对应着来买功放呢?要改就不好弄咯。不如重新买了

网友E:
基本上和数据手册上,电路图都有

网友F:
不要改,同样的板子再买一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