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C测量仪如何使用DA转换器产生频率可变的正弦信号?求思路

楼主(2021-04-24):
RLC测量仪如何使用DA转换器产生频率可变的正弦信号,再用AD转换器测量信号,计算出电阻与电容

楼主:
不是求程序 求一个思路

网友A:
将正弦波一个周期的数据做成一个表,越细分越好,根据所需周期时间输出给DA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