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用什么软件烧写程序?用STC ISP烧写不进去

楼主(2021-04-24):
AT89S52用什么软件烧写程序?用STC ISP 的烧写不进去

网友A:
对于 AT89S 系列芯片有 N 款软件都可以烧录的

网友B:
AT89S系列用很多软件都可以烧写: AVR frighter (usb接口) PROGISP1.72/ 双龙电子并口接口下载.
多逛逛黑坛,可以获取很多讯息.

网友C:
为什么非要AT呢?换STC 不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于 AT89S 系列芯片有 N 款软件都可以烧录的

你少说了一句,就是“偏偏不能用STC ISP烧写”

网友E:
如果楼主手头上有AT89C\S\51\52,或者其它直插的单片机三、四个种类,每个种类5-10片以上,建议到那个啥宝上搜索SP200S编程器,30元左右一个,我买过一个很好用,这种编程器也能当ISP下载线,可以烧写很多种贴片单片机,如果楼主手头上只有一片89S52,这30元钱也不值得花了,买个USB转TTL的模块+STC单片机就搞定了,现阶段学习单片机最方便的就是STC单片机了。如果楼主手头上就有STC单片机,AT89C\S系列单片机根本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F:
用并口,JTAG

网友G(2021-11-25):
引用 网友D:
你少说了一句,就是“偏偏不能用STC ISP烧写”

STCISP是国产芯片的烧录软件,烧录原理不一样

网友H:
AT的要用专门的软件下载

网友I:
还没有解决吗?
好歹回个话,尊重回帖的朋友。

网友J:
STC内部有bootloader,可以用串口跟上位机软件通讯联络上之后烧写flash。

AT89S51太老了,根本没有BootLoader这么高级的东西,必须使用编程器才可以烧写,哪怕是非常简单的那种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