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的啸叫问题

楼主(2021-04-24):
MAX7219并了两个贴片的滤波电容(104和106),然后现在上机有啸叫,会随着亮度的增加而变响,今天看到贴片电容有压电现象,可能是电容的啸叫,但是我这个啸叫会随着MAX7219的亮度而变响,现在我无法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电容问题,如果是电容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网上说换成钽电容,但是不可能每个电容都换吧,不知道具体应该换哪个位置的)。

网友A:
7219用过很多,没有发现楼主的现象。看看限流电阻取值多少,是否工作电流太大。怀疑电容的话,可以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19用过很多,没有发现楼主的现象。看看限流电阻取值多少,是否工作电流太大。怀疑电容的话,可以换一个试 ...

如何可以的话,麻烦您发一下您选购的7219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