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LCD12864超声波测距+温湿度显示代码

楼主:
89c52rc单片机控制超声波测距和读取实时的温湿度情况,按键控制切换注释准确。
详情见文件

#include <reg52.h>                         //51 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超声波的固有函数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表示之后代码中的“uchar”全部代表“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uint为无符号整型。
#define LCD_databus P2                     //定义LCD的数据口为P2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time;                       //声明无符号类型 time
unsigned int S,s_false;                  //声明无符号类型
unsigned long num1;                      //声明无符号长整数
bit flag;
//12864液晶显示定义
uchar code sj1[]={"<<超声波测距仪>>"};
uchar code sj4[]={"当前距离:"};
uchar code sj5[]={"错误 "};
uchar dht_num=0; //用于while循环中计数,超时则跳出循环
uchar code table[]={"温度:"};
uchar code table1[]={"湿度:"};
uchar code table2[]={"℃"};
uchar dht_d1=0,dht_d2=0        ;        //依次为湿度整数部分和湿度小数部
uchar dht_t1=0,dht_t2=0        ;  //依次为温度整数部分和温度小数部分
uchar dht_j=0;              //和校验,可选择是否使用,具体参照数据手
uchar i,t11,t12,d11,d12;
uchar t21,t22,d21,d22;
//超声波引脚定义
sbit Trig =P1^0;          //定义引脚
sbit Echo =P1^1;
//12864液晶引脚定义
sbit RS=P0^7;          //命令数据
sbit RW=P0^6;          //读写
sbit EN =P0^5;
sbit dht_dat=P1^2; //用哪个I/O口自选,注意不要用P2口
//定义按键
sbit key1 = P3^5;
sbit key2 = P3^4;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2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20us()
{
        uchar a;
        for(a=0;a<100;a++);
}

/*****************ms延时函数*********************************/
void dh11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0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写指令函数*/
/*rs=l,rw=l,en=高脉冲,D0-D7=指令码。*/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S=0;
        RW=0;
        EN=0;
        LCD_databus=cmd;
        dh11delayms(5);
        EN=1;
        dh11delayms(5);
        EN=0;
}

/***************************写显示数据************************/
/*rs=h,rw=l,*/
void write_dat(uchar date)
{
RS=1;
RW=0;
EN=0;
LCD_databus=date;
dh11delayms(5);
EN=1;
dh11delayms(5);
EN=0;
}

/*****************初始化************************/
void DH11init()
{
        EN=0;
        RW=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h11delayms(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h11delayms(5);
        write_cmd(0x06);
        dh11delayms(2);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内容
        dh11delayms(5);

}
void dht_init()
{
   dh11delayms(1000);          //DHT11上电前准备时间,大概1s
   dht_dat=1;             //         //总线准备
}
uchar read_date()        //接收一个8位数据,先高位后低位
{
        uchar i,dat;
        for(i=0;i<8;i++)   //也就是说程序是循环八次,把判断有“1”输出到dat中,然后输出一个八位的数据。
        {
                dht_num=2;
                while((dht_dat==0)&&(dht_num++)); //dht_dat 数据线由DH11拉低准备发送数据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at=dat<<1;
                if(dht_dat==1)
                {
                        dht_num=2;
                        dat=dat|0x01;  //如果来自DQ的数据是高电平1,则把1放到dat的最低位
                        while((dht_dat==1)&&(dht_num++));

                }
        }
        return dat;
}

void get_temp()        //给DHT11一个开始信号,然后读取一次数据,共五个8位字节
{
        dht_dat=0;
        dh11delayms(25);
        dht_dat=1;        //单片机给起始脉冲信号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ht_dat=1;         //稍作延时,等待DHT11返回响应(响应为低电 平)
        if(dht_dat==0)         //有响应才接收数据,否则不作处理
        {
                dht_num=2;
                while((dht_dat==0)&&(dht_num++));
                dht_num=2;
                while((dht_dat==1)&&(dht_num++));
                dht_d1=read_date();
                dht_d2=read_date();
                dht_t1=read_date();
                dht_t2=read_date();
                dht_j=read_date(); //一次读出五个数据
        }
        dht_dat=1;        //释放总线
        dh11delayms(10);

        d11=dht_d1/10;
        d12=dht_d1%10;
        t11=dht_t1/10;
        t12=dht_t1%10;

                d21=dht_d2/10;
        d22=dht_d2%10;
        t21=dht_t2/10;
        t22=dht_t2%10;

}

//2864液晶写命令函数
void xmn(unsigned char com)
{
        RS=0;
        LCD_databus=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2864液晶写数据函数
void xsj(unsigned char zifu)
{
        RS=1;
        LCD_databus=zifu;
        delay(5);
        EN=1;
        delay(5);
        EN=0;
}
//2864液晶显示函数1
void xs1()
{
        uchar i;
        xmn(0x80);
        for(i=0;i<16;i++)
        {
                xsj(sj1[i]);
        }

        xmn(0x88);
        for(i=0;i<16;i++)
        {
                xsj(sj4[i]);
        }
}
//2864液晶显示函数2
void xs2(uint t_emp)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t_emp/1000;
        bai=(t_emp%1000)/100;
        shi=(t_emp%100)/10;
        ge=t_emp%10;

        xmn(0x8d);
        xsj(0x30+qian);
        delay(1);
        xsj(0x30+bai);
        delay(1);
        xsj(0x30+shi);
        delay(1);
        xsj(0x30+ge);
        delay(1);
        xsj('c');
        delay(1);
        xsj('m');
        delay(100);
}
//超声波计数函数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0;                  //中断溢出标志,失败
        TH0=0;
        TL0=0;
        TR0=0;                   //关闭计数
}
//中断定时函数
void T1_timer() interrupt 3 //中断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1++;
}
//超声波模块启动函数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Trig=0;
}
//超声波测试距离计算函数
void Count(void)
{
        uchar i;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1)||(S>=600))||flag==0)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失败
        {

                s_false=1000;
                xmn(0x8d);
                for(i=0;i<6;i++)
                {
                        xsj(sj5[i]);
                }

        }
        else
        {
                xs2(S);
        }
}
//12864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delay(100);
        xmn(0x30);
        delay_20us();
        xmn(0x30);
        delay_20us();
        xmn(0x0c);
        delay_20us();
        xmn(0x01);
        delay_20us();
        xmn(0x06);
        delay_20us();
}

void WSD()
{
        dht_init();
        DH11init();
   while(1)
   {
                get_temp();

                write_cmd(0x80);
                for(i=0;i<6;i++)
                {
                write_dat(table[i]);
                }
                write_cmd(0x83);
                write_dat(0x30+t11);
                write_dat(0x30+t12);
                                write_cmd(0x80+4);
                                write_dat('.');
                write_dat(0x30+t21);
                write_cmd(0x85);
                write_dat(0x30+t22);
                write_cmd(0x86);
        for(i=0;i<4;i++)
        {
         write_dat(table2[i]);
        }

                write_cmd(0x90);
        for(i=0;i<6;i++)
        {
          write_dat(table1[i]);
        }
                write_cmd(0x93);
        write_dat(0x30+d11);
                write_dat(0x30+d12);
                write_cmd(0x94);
                write_dat('.');
                write_dat(0x30+d21);
                write_cmd(0x95);
                write_dat(0x30+d22);
                write_cmd(0x96);
        write_dat('%');
   }
}

void CSB()
{

        delay(5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RW=0;
        init();        //LCM初始化
        delay(500);    //延时片刻(可不要)
        while(1)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TR1=1;
                EA=1;      //开启总中断

                xs1();

                Trig=0;
                Echo=0;
                while(1)
                {
                        StartModule();
                        flag=1;
                        //while(!Echo);      //当echo为零时等待
                        while((!Echo)&&flag);//当echo为零时等待,中断flag跳出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flag);   //当echo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unt();             //计算
                        delay(120);          //80MS
                }
        }
}

void keyscan()
{

if(key1 == 0)
  {

    if(key1 == 0)
    {
CSB();
    }
  }

  if(key2 == 0)
  {

    if(key2 == 0)
WSD();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eyscan();}
}

以上的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5-03):
超声波模块用的哪一个呢

网友B(2021-08-09):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模块用的哪一个呢

HC-SR04

网友C(2022-02-24):
这个可不可以用 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