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求帮忙检查磁条循迹小车原理图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21-04-25):
第一次做这方面设计,借鉴了论坛里大佬的设计,准备做PCB打印,不知道设计是否存在问题,请求各位帮忙检查电路。USB使用某一个宝CH340g模块、电机驱动使用L298N模块、磁条循迹也是使用现成模块。谢谢

网友A:
用面包板把线接起来(贴片的用转接板),按照网络表连接,没问题就可以打印了。
到最后都没问题,就可以把那些模块集成到一张pcb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面包板把线接起来(贴片的用转接板),按照网络表连接,没问题就可以打印了。
到最后都没问题,就可以把那 ...

就是导出bom表,然后买元件和面包板,在面包板上面测试吗

网友B:
打板最好,新人用面包板制作出现问题都找不着北

网友C(2021-06-02):
老哥,可以分享下AD电路图文件么?想参考一下

网友D:
建议你再斟酌一下吧。1、298N本来就可以输出5v没必要再搞一个,2、只用一个一组电源,电机很容易干扰控制电路;3、普通小车电机不用非得12v,7.4V已经很快了,你就三个头的太快很容易出轨。还有个建议,你先使用现成的stm32最小系统做,然后再打板。

网友E:
连接起来没问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