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看看这个按键电路怎么检测?

楼主(2021-04-25):
按键板原理图示这样的,现在换芯片了,没有内部下拉输入功能,要检单按键加S1和S2的组合按键,要求灯不能出现暗亮 1619317404(1).png

有办法检出来吗

网友A:
编写这种按键+LED复用端口的代码没有什么难度,但对MCU的端口工作模式种类有所要求。图中LED直接跨接在IO口两端的做法不是随便什么MCU都能这样做的。可以按下图思路设计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写这种按键+LED复用端口的代码没有什么难度,但对MCU的端口工作模式种类有所要求。图中LED直接跨接在IO口 ...

复用的这个知道,但是这个和复用不一样,还有灯的正反接,有点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用的这个知道,但是这个和复用不一样,还有灯的正反接,有点不一样

道理是一样的。比如用STC15系列单片机,可以分时用推挽模式驱动LED,用高阻模式扫描按键。但条件是LED要加限流电阻。否则有损坏IO口的风险。

网友B:
办法肯定是有的,如果是研究此案可行,如果是产品或维修就呵呵了。
SEG直接接入单片机的情况下,测试1、2、4对3的电压变化就可以知道各开关状态,至于灯的保持可用分时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肯定是有的,如果是研究此案可行,如果是产品或维修就呵呵了。
SEG直接接入单片机的情况下,测试1、2 ...

我去年用的一款芯片,直接开1,2,4开上拉检3号状态,可以检到每个按键,现在换了个芯片,会出现1,2脚同时检测到的情况,好像是内部上拉电阻的不同影响到了,我把按键1K电阻加大到2K又能区分开按键了,不知道咋搞的,2,3按键有时候会同时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