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蛋骗鸡-玩转点阵-595级联驱动-字幕移动实例资源

楼主(2021-04-25):
本案例让你自己去对比看哪里问题,自己去核对才是正道。如果非要学我的代码,可在线识别,懒人也该有懒人的办法,至少懒人低头吃能够吃到的饼也算是个办法。全部代码与运行演示.

楼主:
换个花样玩玩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应该不难吧

楼主:
提问点阵的人可不少啊

楼主:
莫说不难,有人说了就这么点代码。

楼主:
595驱动问的也不少,此例正是为这些人写的,可是,后来的提问照样会源源不断的。看我发出来的代码觉得不难,看看提问的代码跟我的对比看看,感觉如何?

网友B(2021-07-21):
牛啊,这个代码可真简洁 才44行,楼主功底不错

楼主:
简洁的要命!要知道蛋骗鸡的空间和时间资源十分有限,为了节约空间必须简洁,为了分配时间...,因此,有些人在我这代码面前就止步不前了,根本无法接受,学习,吸收.

楼主:
观封的简易之辈,从之上的评论可看到一个"易"和一个"简",就像电脑和手机都很简易使用一样,这简易的背后就是非同寻常的努力和严谨逻辑.

网友C(2022-02-03):
玩几种花样,效果动画待周一后补充

#include "REG52.h"
sbit ds=P1^0;    // 数据线  595的14脚
sbit shcp=P1^1;   // 数据输入时钟线  595的11脚
sbit shcp=P1^2;   // 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595的12脚
sbit mr=P1^3;    // 数据清零
unsigned char code shuju[]={0x00,0x38,0x38,0x38,0xfe,0x7c,0x38,0x10};    // LED点阵高电平端口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shuju[]={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 LED点阵低电平端口位

void QuDong595(unsigned char sj)
{
        unsigned char aa=8;
        mr=0;mr=1;
        while(aa--)
        {
                ds=sj>>7;
                sj<<=1;    // 十六进制数据发送
                shcp=1;    // 上升沿发生移位  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锁存。
                shcp=0;
        }
        stcp=0;
        stcp=1;    //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stcp=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d=0,ss=1,cs=0,d=0,y=0;
        unsigned int ys=0;
        //  ZhongDuonSheZhi();
        while(1)
        {
                P0=dzwei[7-cs];    // 控制图形方向数据出现 ((cs+d)<8?shuju[cs+d]:0x00)
                QuDong595(((cs+d)<8?shuju[cs+d]:0x00));    // 数据消失cs+d倒退 7-cs前进
                //        QuDong595(((cs+8-d)<8?shuju[cs+8-d]:0x00));    //数据消失cs+d 7-cs前进
                //        P0=~((cs+d)<8?shuju[(7-cs)-d]:0x00);QuDong595(~dzwei[7-cs]);    // 90°转向
                while(++Xd);mr=0;mr=1;QuDong595(0x00);
                if(++cs>7)cs=0;
                if(++y==0){if(++d>8*1)d=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几种花样,效果动画待周一后补充

#include "REG5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