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指针数组初始化怎么赋值为0啊?

楼主(2021-04-25):
vu32 *Modbus_InputIO[100];//输入开关量寄存器指针(这里使用的是位带操作)
vu32 *Modbus_OutputIO[100];//输出开关量寄存器指针(这里使用的是位带操作)
u16 *Modbus_HoldReg[1000];//保持寄存器指针
u32 testData1=1201,testData2=1002,testData3=2303,testData4=8204;

void Modbus_RegMap(void)
{
        //输入开关量寄存器指针指向
        Modbus_InputIO[0]=(vu32*)&PEin(4);//KEY0     //&PEin(4):取PE4的地址,(vu32*)&PEin(4)将PE4地址强制转换为uw32类型的地址,Modbus_InputIO[0]=(vu32*)&PEin(4); 将转换好的地址送给地址指针Modbus_InputIO[0];
        Modbus_InputIO[1]=(vu32*)&PEin(3);//KEY1     //*Modbus_InputIO[0] 取出地址中的内容。
        Modbus_InputIO[2]=(vu32*)&PEin(2);//KEY2
        Modbus_InputIO[3]=(vu32*)&PAin(0);//KEY3

        //输出开关量寄存器指针指向
        Modbus_OutputIO[0]=(vu32*)&PBout(5);//LED0
        Modbus_OutputIO[1]=(vu32*)&PEout(5);//LED1

        //保持寄存器指针指向
        Modbus_HoldReg[0]=(u16*)&testData1;//测试数据1
        Modbus_HoldReg[1]=(u16*)&testData2;//(u16*)&testData2;//测试数据2
       Modbus_HoldReg[2]=(u16*)&testData3;//测试数据1
        Modbus_HoldReg[3]=(u16*)&testData4;//(u16*)&testData2;//测试数据2
}

用modbus 03命令读取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x00,读取6个。寄存器4个里有相对应的TestData1,TestData2,TestData3,TestData4。但是寄存器【4】【5】里也有值,怎么将这2个寄存器里值清空啊。就是定义这个u16 *Modbus_HoldReg[1000];//保持寄存器指针,初始化时清空寄存器赋值

网友A:
vu32 *Modbus_InputIO[[100]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u32 *Modbus_InputIO[[100] = {0};

怎样不行啊,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不行啊,试过了

你这是指针,要用NULL,不可以用0.

网友C:
定义成空指针就可以了吧

网友D:
指针为什么需要赋值为0?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定义为空指针吧,用null

网友F:
是300个指针,厉害了。
实在不行就做个循环挨个设0,或NULL这玩意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