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单片机P0.6和P0.7口一直输出高电平(动态扫描矩阵键盘)

楼主(2021-04-25):
在Proteus仿真的时候P0.6和P0.7口一直输出高电平
如图

我并没有按下任何按键,按理说应该是显示0才对。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keyval=0;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30;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char a=0;
        P2=0;
  a=Tab[k/10];
        P0=a;
  P25=1;
  delay();
  a=0xff;
  P0=a;
        P25=0;
  a=Tab[k%10];
        P0 = a;
  P26=1;
  delay();
        P26=0;
        a=0xff;
  P0=a;
        //TR0 = 1;
}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R0=1;
        keyval=0x00;
        P0=0xff;
  while(1)
    {

                        display(keyval);
    }
}

void time0_interserve(void) interrupt 1
{

TR0=0;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20ms();

                if((P1&0xf0)!=0xf0)
                        {
                                P1=0xfe;
                                if(P14==0)
                                 keyval=1;
                                if(P15==0)
                                 keyval=2;
                                if(P16==0)
                           keyval=3;
                    if(P17==0)
                           keyval=4;

                          P1=0xfd;
                                 if(P14==0)
                            keyval=5;
                     if(P15==0)
                            keyval=6;
                     if(P16==0)
          keyval=7;
                                 if(P17==0)
                            keyval=8;

                          P1=0xfb;
                                if(P14==0)
                           keyval=9;
                    if(P15==0)
                           keyval=10;
                    if(P16==0)
                           keyval=11;
                    if(P17==0)
                           keyval=12;

                                P1=0xf7;
                                if(P14==0)
                           keyval=13;
                    if(P15==0)
                           keyval=14;
                    if(P16==0)
                            keyval=15;
                    if(P17==0)
                           keyval=16;
                                }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

网友A:
没按按键的话,主函数keyval=0;P0=display(keyval)=display(0)=TAB[0]=0xc0=1100 0000 即P0.7&P0.6为高电平.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提供不了共阳数码管公共端的高电平,电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按按键的话,主函数keyval=0;P0=display(keyval)=display(0)=TAB[0]=0xc0=1100 0000 即P0.7&P0.6为 ...

是我搞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