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与单片机下位机传输数据调试问题

楼主(2021-04-25):
本人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作为下位机,JAVA做上位机,利用ESP8266中的WIFI模块进行通信。功能:下位机检测周围的温度、湿度通过TCP协议发送到上位机中并打印出来。

问题描述:
1、下位机每个3—4秒发送一次数据到上位.

2、上位机可以接收数据,但是大概接收十几秒或者几十秒后就接收不到数据了。
3、查看下位机还在正常发送数据,上位机还在连接状态,就是接收不到数据了

求解各位大佬!!

网友A:
仿真呐,看看是不是程序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呐,看看是不是程序跑飞了。

我用串口助手看了,下位机一直在发送数据

楼主:
//这是上位机接收数据代码
public class SocketServer {
    String a = "AT+CIPSTART=\"TCP\",\"192.168.191.4\",5678";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
        SimpleDateFormat dateFormat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HH:mm:ss");
        ServerSocket listener = new ServerSocket(5678);
        try {
            while (true) {
                //接受客户端的请求
                Socket socket = listener.accept();
                socket.setKeepAlive(true);
                System.out.println("Client Connected");
                try {
                    BufferedReader in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er(socket.getInputStream()));
                    System.out.println(dateFormat.format(new Date()) +in.readLine());
                    BufferedWriter out = new BufferedWriter(new OutputStreamWriter(socket.getOutputStream()));
                    out.write("2");
                    out.flush();
                } finally {
                    socket.close();
                }
            }
        } finally {
            listener.close();
        }
    }

}

网友B:
通信阻塞 两侧数据有没有检测到阿  数据完全没过去还是卡在模块上 排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助手看了,下位机一直在发送数据

下位机正常就仿真上位机,看看运行到哪一步接收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位机正常就仿真上位机,看看运行到哪一步接收不到了。

这是JAVA语言写的,只能调BUG看看

网友C:
上位机用网络调试助手,与ESP8266通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用网络调试助手,与ESP8266通讯,试试看。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