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验求大佬指导思路

楼主(2021-04-25):
利用T0定时中断,在P1 .0端口产生高电平1ms,低电平19ms的脉冲方波;单片机P3.2管脚连接一个按钮,当按钮按下,P1.0端口脉冲改为高电平2ms,低电平18ms,再按一次,恢复高电平1ms,低电平19ms的脉冲方波。

网友A:
将T0设置为方式1,定时1ms,定时中断里计数器加一,计数〉19时,重新清零。主程序中技术等于0时,P1.0输出高电平,等于1时输出高电平。P3.2按钮按下时,标志为1,下一次按下时取反。为此根据标志位是零还是1,确定P1.0高电平和低电平保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