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PIC单片机C语言,请推荐一本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25):
哪个系列,如果是8位的话没必要看书。PIC手册做的很好,手册加视频就够了,当然以手册为主。

网友B:
请赐教:if(INTE)&&INTCON)      什么意思?

网友C:
多了一个 ) 吧,应该是if ( INTE && INTCON )才对,意思是 INTE 和 INTCON 都真,判断才能输出真。

网友A:
语法不对,而且就算对了,逻辑也不对

网友D:
pic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学了,还不如学一下stc单片机。

网友E:
郭天祥的书对于入门51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F:
陈育斌主编的一本黑皮封面的很厚的书,写的pic18f452单片机,我觉得挺好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请赐教:if(INTE)&&INTCON)      什么意思?

当INTE和INTCON的值都为真的时候,才可以继续。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请赐教:if(INTE)&&INTCON)      什么意思?

INTCON是一个寄存器,INTE是该寄存器中的一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