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什么也不显示会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1.连线问题我等下把图发上来现在手机发不出来
2.程序问题 这种情况怎么查找问题在哪里
一般会出现这些问题的地方是哪些

网友A(2021-04-25):
手机打开51hei要切换到触屏版才能发图,点那个照相机图标即可 很方便

网友B:
连接如图

网友C:
从局部看未载入程序的概率很大

网友D:
LCD接线有问题,调节对比度的电阻或者电位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局部看未载入程序的概率很大

是说没有屏幕的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CD接线有问题,调节对比度的电阻或者电位器呢?

接线是说rw线嘛

网友E:
rs/rw两个引脚没有接,当然不会显示了

网友F:
是不是LCD模块没有初始化?

网友G:
RW和RS这两个引脚没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