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错误,求大佬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求大佬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A(2021-04-25):
是不是重复定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重复定义了?

看报错是这个意思,可我不知道咋改

网友C:
while(表达式) ,当表达式的值为“1”时,进入循环。循环体有2种如下: 1、while(表达式);===》当前语句一直循环,直到表达式的值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hile(表达式) ,当表达式的值为“1”时,进入循环。循环体有2种如下: 1、while(表达式);===》当前语句一 ...

啊,我不是太懂您这句话和我程序之间关系的意思,还请您详细指教一下。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在1602.h里面重复定义了。

网友E:
你们连c语言的基础都不懂啊,怎么混上的高级工程师?引入外部变量时是不能赋值的,只有声明的地方才能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们连c语言的基础都不懂啊,怎么混上的高级工程师?引入外部变量时是不能赋值的,只有声明的地方才能赋值!

哇,谢谢老哥,太强啦,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在1602.h里面重复定义了。

不是,是楼下老哥说的那样,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哇,谢谢老哥,太强啦,谢谢您

建议先打基础,其他慢慢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打基础,其他慢慢来!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们连c语言的基础都不懂啊,怎么混上的高级工程师?引入外部变量时是不能赋值的,只有声明的地方才能赋值!

你说的好像很高级,什么叫引入外部变量时不能赋值我不清楚,但他这个问题报错的原因绝不是因为赋值,而是
extern unsigned char password[]
          unsigned char password[] 这里的password[]被定义了两次
声明没错,但是如果赋值了,这个变量同时也被定义了,定义以后就不能再次定义.欢迎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