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DSPORT) 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2021-04-25):
while(DSPORT)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while() 语句:
while(表达式) ,当表达式的值为“1”时,进入循环。循环体有2种如下:
1、while(表达式);===》当前语句一直循环,直到表达式的值为“0”
2、while(表达式) {。。。}===>一直循环花括号{}中的代码,直到表达式的值为“0”

网友B:
while(表达式) ,当表达式的值为“1”时,进入循环。循环体有2种如下:
1、while(表达式);===》当前语句一直循环,直到表达式的值为“0”

网友C:
沙发板凳说的对,DSPORT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D:
按照字面上理解dsport应该就是定义了一个芯片端口,while(dsport)的意思就是当dsport为真(高电平)时就执行后面的语句,否则跳出循环。不知对不对哈。

网友E:
while() 语句,当表达式的值为“1”时,进入循环。

网友F:
查一下上下文, DSPORT是定义指代了端口还是一个变量? while() 就是DSPORT为1就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