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读取IM1253B_LCD1602显示程序

楼主(2021-04-25):
Stm32利用串口读取IM1253B的数据在并行传输到1602显示屏上

#include "Im1252.h"
#include "bsp_usart.h"
#define reveive_number  37

unsigned char  Rx_Buffer[UART_BUFF_SIZE];
unsigned char receive_finished;
unsigned char Tx_Buffer[15];
ShowDataTypeDef ShowDataSTructure;

unsigned int calccrc(unsigned char crcbuf,unsigned int crc)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hk;
        crc=crc^crcbuf;
        for(i=0;i<8;i++)
        {
                chk=(unsigned char)(crc&1);
                crc=crc>>1;
                crc=crc&0x7fff;
                if (chk==1)
                        crc=crc^0xa001;
                crc=crc&0xffff;
        }
        return crc;
}
//CRC数据校正生成
unsigned int chkcrc(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hi,lo;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crc;
        crc=0xFFFF;
        for(i=0;i<len;i++)
        {
                crc=calccrc(*buf,crc);
                buf++;
        }
        hi=( unsigned char)(crc%256);
        lo=( unsigned char)(crc/256);
        crc=(((unsigned int)(hi))<<8)|lo;
        return crc;
}
//读取数据
void read_data(void)
{
                union crcdata crcnow;
        //定义一个地址区存放CRC校验
        // 到时间抄读模块,抄读间隔 1 秒钟(或其他)
                Tx_Buffer[0]=Read_ID; //模块的 ID 号,默认 ID 为 0x01
                Tx_Buffer[1]=0x03;
                Tx_Buffer[2]=0x00;
                Tx_Buffer[3]=0x48;
                Tx_Buffer[4]=0x00;
                Tx_Buffer[5]=0x08;
                crcnow.word16=chkcrc(Tx_Buffer,6);
                Tx_Buffer[6]=crcnow.byte[1]; //CRC 效验低字节在前
                Tx_Buffer[7]=crcnow.byte[0];  //发送 8 个数据,请根据单片机类型自己编程
                Usart_SendArray(DEBUG_USARTx,Tx_Buffer,8);
}
//电能清零
void Clear_EnergyData(void)
{   //01 10 00 4B 00 02 04 00 00 00 00 B6 2C
                union crcdata crcnow;
        //定义一个地址区存放CRC校验
        // 到时间抄读模块,抄读间隔 1 秒钟(或其他)
                Tx_Buffer[0]=Read_ID; //模块的 ID 号,默认 ID 为 0x01
                Tx_Buffer[1]=0x10;
                Tx_Buffer[2]=0x00;
                Tx_Buffer[3]=0x4B;
                Tx_Buffer[4]=0x00;
                Tx_Buffer[5]=0x02;
                Tx_Buffer[6]=0x04;
                Tx_Buffer[7]=0x00;
                Tx_Buffer[8]=0x00;
                Tx_Buffer[9]=0x00;
                Tx_Buffer[10]=0x00;
                crcnow.word16=chkcrc(Tx_Buffer,11);
                Tx_Buffer[11]=crcnow.byte[1]; //CRC 效验低字节在前
                Tx_Buffer[12]=crcnow.byte[0];  //发送 8 个数据,请根据单片机类型自己编程
                Usart_SendArray(DEBUG_USARTx,Tx_Buffer,13);
}
//分析数据

void Analysis_data(void)
{
        union crcdata crcnow;
                if(Rx_Buffer[0]==Read_ID) //确认 ID 正确
                {
                        crcnow.word16=chkcrc(Rx_Buffer,reveive_number-2); //reveive_numbe 是接收数据总长度
                        if((crcnow.byte[0]==Rx_Buffer[reveive_number-1])&&(crcnow.byte[1]==Rx_Buffer[reveive_number-2]))
                        {
//                                ShowDataStructure.Current_data1 = (uint8_t *)&Rx_Buffer[3];
                                //电压数据
                                ShowDataSTructure.Voltage_data = (((uint32_t)(Rx_Buffer[3] ))<<24) |(((uint32_t)(Rx_Buffer[4]))<<16)  |(((uint32_t)(Rx_Buffer[5]))<<8)  |Rx_Buffer[6];
                                //电流数据
                                ShowDataSTructure.Current_data = (((uint32_t)(Rx_Buffer[7]))<<24)  |(((uint32_t)(Rx_Buffer[8]))<<16)  |(((uint32_t)(Rx_Buffer[9]))<<8)  |Rx_Buffer[10];
                                //有功数据
                                ShowDataSTructure.Power_data   = (((uint32_t)(Rx_Buffer[11]))<<24) |(((uint32_t)(Rx_Buffer[12]))<<16) |(((uint32_t)(Rx_Buffer[13]))<<8) |Rx_Buffer[14];
                                //有功总电能数据
                                ShowDataSTructure.Energy_data  = (((uint32_t)(Rx_Buffer[15]))<<24) |(((uint32_t)(Rx_Buffer[16]))<<16) |(((uint32_t)(Rx_Buffer[17]))<<8) |Rx_Buffer[18];
                                //功率因数数据
                                ShowDataSTructure.Pf_data      = (((uint32_t)(Rx_Buffer[19]))<<24) |(((uint32_t)(Rx_Buffer[20]))<<16) |(((uint32_t)(Rx_Buffer[21]))<<8) |Rx_Buffer[22];
                                //二氧化碳数据
                                ShowDataSTructure.CO2_data     = (((uint32_t)(Rx_Buffer[23]))<<24) |(((uint32_t)(Rx_Buffer[24]))<<16) |(((uint32_t)(Rx_Buffer[25]))<<8) |Rx_Buffer[26];
                                //温度数据
                                ShowDataSTructure.Tem_data     = (((uint32_t)(Rx_Buffer[27]))<<24) |(((uint32_t)(Rx_Buffer[28]))<<16) |(((uint32_t)(Rx_Buffer[29]))<<8) |Rx_Buffer[30];
                                //频率数据
                                ShowDataSTructure.Fre_data     = (((uint32_t)(Rx_Buffer[31]))<<24) |(((uint32_t)(Rx_Buffer[32]))<<16) |(((uint32_t)(Rx_Buffer[33]))<<8) |Rx_Buffer[34];
                        }
        }
}

网友A(2021-10-22):
非常感谢,不知道8266怎么连

网友B(2022-01-25):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不知道8266怎么连

你好,esp8266咋接会了吗?

网友C(2022-09-23):
大佬,请问一下IM1253B的RX和TX口接STM32的那两个口,看不太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