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燃气调压系统,但是这里面的调压阀在proteus里该怎么实现啊,希望各位大佬...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4-26):
放个电机就好

网友B:
1、主控采用51单片机
2、压力传感器,最好能检测压差
3、电磁阀,调压控制
4、编写程序,做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主控采用51单片机
2、压力传感器,最好能检测压差
3、电磁阀,调压控制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