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程序为什么使用单片机P0口?而不是用P1-P3口呢? 是随便用的吗?

楼主(2021-04-26):
弯管程序为什么使用P0口?而不是用P1-P3口呢?
是随便用的吗?

网友A:
描述的有点不清楚哦,什么弯管程序呢

网友B:
不知道你描述的弯管程序是啥,但是对I/O口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但根据你用的mcu不同也有不同的限制,例如你要用的是某些引脚的复用功能,那么此时只能选择具有复用功能的特定的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描述的弯管程序是啥,但是对I/O口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但根据你用的mcu不同也有不同 ...

IO口不是随便选的。不同的IO口可能有不同的特殊功能,比如外部中断、串口、ADC转换、硬件SPI、PWM、定时器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