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不能进行串口控制流水灯,编译没有问题,求解修改,以及原因

楼主(2021-04-26):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code moveup[]={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sbit LED1 = P1^0; //位定义LED1硬件接口
uchar i;   //申明循环计数变量
uchar num,temp;//P1口状态暂存变量
void control();
void delay(uint z)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20; y > 0 ; y--);
}

void UART_init()  //初始化
{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  = 0xfd;
        TL1  = 0xfd;
        PCON = 0x08;
        SCON = 0x05;
//        SM0  = 0;
//  SM1  = 1;
        EA   = 1;
        ES   = 1;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while(1);
}
void main ()
{
        UART_init();
        while (1);
}
void UART () interrupt 4
{
        ES=0;
        RI=0;
        num=SBUF;
        {
                if(num==0)
                {
                        while(1)        //大循环
            {
                   for(i = 0; i < 8; i++)
                   {
                           temp =moveup[i];//循环右移,LED从左至右点亮
                           P1 = temp;
                           delay(100);
                   }
            }
                }
                if(num==1)
                {
                        P1=0xff;
                }
                if(num==2)
                {
                        P1=0xff;
                }
        }
        ES=1;
}

网友A:
中断函数里 写个死循环?你这是如何退出中断源?
一般中断函数里做的事尽量不要占用太多时间,像你这种的你可以串口做指令接收,主函数做逻辑运行。

网友B:
这个程序中死循环太多,定时器1初始化和中断程序中弄个死循环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里 写个死循环?你这是如何退出中断源?
一般中断函数里做的事尽量不要占用太多时间,像你这种的 ...

不太明白
我是想通过串口控制流水灯运行和停止的
能帮忙修改一下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中死循环太多,定时器1初始化和中断程序中弄个死循环是什么意思?

大佬,能帮忙修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中死循环太多,定时器1初始化和中断程序中弄个死循环是什么意思?

能帮忙修改一下吗

网友C:
中断服务函数不能也不需要用while(1)呀

网友B: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code moveup[]={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sbit LED1 = P1^0; //位定义LED1硬件接口

uchar i;   //申明循环计数变量
uchar num,temp;//P1口状态暂存变量

void control();
void delay(uint z)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20; y > 0 ; y--);
}

void UART_init()  //初始化
{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  = 0xfd;
    TL1  = 0xfd;
    PCON = 0x08;
    SCON = 0x05;
//        SM0  = 0;
//  SM1  = 1;
    EA   = 1;
    ES   = 1;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    while(1); //此处死循环去掉
}

void main ()
{
    UART_init();
    while (1);
}

void UART () interrupt 4
{
     ES=0;
     RI=0;
     num=SBUF;
     {
          if(num==0)
          {
//             while(1)        //大循环此处死循环去掉
                {
                    for(i = 0; i < 8; i++)
                   {
                        temp =moveup;//循环右移,LED从左至右点亮
                        P1 = temp;
                        delay(100);
                   }
              }
         }
         if(num==1)
         {
                P1=0xff;
         }
         if(num==2)
         {
               P1=0xff;
          }
      }
     ES=1;
}

仅对程序中不正确的死循环做了删除,能否实现所需的功能,请自己验证

网友D:
其实你把流水灯程序放在主程序的while(1)中,接收到数据后置个标志,标志为有效调用流水灯程序,调用完清掉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