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模拟SPI源程序

楼主(2021-04-26):
这是之前使用的STM32时写的模拟spi
下面直接上源码
c文件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FT_OLED.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
* spi通信显示OLED和TFT显示
* 显示数据:温度、湿度、开关状态、内存空间。。。。
*
*
*
*
*
*************************/
#define DO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时钟线(CLK)PC8
#define DO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时钟线低电平
#define D1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串行数据线(MOSI)PC9 高电平
#define D1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低电平
#define RES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命令/数据标志位(RET复位)PC10
#define DC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命令数据标志位PB7
#define CS_hig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OLED 片选信号PB8
#define CS_lo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OLED 片选信号PB8

#define spi_read_miso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

//初始化和设置管脚
// TFT显示程序(ST-WIN中间件) PB7、PB8、PC9、PC10、PB11、PC8  管脚
void spi_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B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C_Initstruct;
    //初始化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B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7,GPIO_Pin_11; //PB7、PB8、PB11
    GPIOB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B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B_Initstruct);//初始化GPIOB.7、GPIOB.8、GPIOB.11

    GPIOC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PC8、PC9、PC10
    GPIOC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C_Initstruct);//PC8、PC9、PC10

    //初始化设置管脚电平
    RES;

}
//SPI通讯方式

//读取和发送数据

uint8_t spi_write(uint8_t spi_write_date)
{
    int i;
    for ( i = 0; i < 8; i++)
    {
    CS_low; //开始
    DO_low;
    if(spi_write_date&0x80)
    {
        D1_high;    //高电平
    }
    else
    {
        D1_low;     //低电平
    }
    spi_write_date<<=1;
    }
    CS_high;    //结束
    DO_low;
}

//读数据

uint8_t spi_read()
{
    int j;
    uint8_t spi_rx_date=0;
    for ( j = 0; j < 8; j++)
    {
        if(spi_read_miso)
        {
            spi_rx_date|=0x01;
        }
    }

    return spi_rx_date;

}

网友A(2021-08-30):
楼主有源代码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