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路舵机控制器不知什么原因导致舵机抽搐

楼主(2021-04-26):
求助,在做六足机器人,用舵机控制板来控制,舵机控制板接入一个足的时候还能正常工作,但是接入多个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抖舵现象,请问如何解决,我用的是航模电池,然后用稳压模块调节,稳压后输出的电流多次调节都不行

网友A:
估计是功率不够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功率不够导致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然后就用了分开供电,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B:
有可能观察一下舵机信号线的波形吗?舵机太容易被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