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三极管是干嘛用,基极为什么加个电容,这样不是不导通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26):
能把右上角的图也放出出来么?20脚是复位管脚?
如果是的话,那应该就是对的,作用是上电复位。假设电容的充电时间为 t
USB_5V 一上电,t时间内,给电容充电(此时间内可视电容为短路状态),则三极管导通。Pin20近似接地,为低电平。当t时刻后,电容充满电,则可视为开路状态,三极管截至。

网友B:
你确定它在任何情况都会不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把右上角的图也放出出来么?20脚是复位管脚?
如果是的话,那应该就是对的,作用是上电复位。假设电容的 ...

普通单片机的复位是先接高电位然后拉低
这个是不用电阻先接地然后恢复自身的电位。

网友D:
就是复位电路吧,可以理解为内部上拉,外接电容

网友E:
这个上电瞬间是导通的,看应用场合吧

网友F:
根据图中字符,有电池电压,充电指示灯,基准电压,那么那个三极管应该是监视USB插头接入的,USB电源接入瞬间,电容充电,三极管集电极对地有个瞬间导通,如果芯片20脚是一个IO口,通过内部上拉会得到一个低电平脉冲输入。#^_^#

网友G:
通电的一瞬间 需要导通一定时间,比如0.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