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单片机自动波特率

楼主(2021-04-26):
刚开始学习C51单片机,用STC进行实验,现在想用CH340C芯片和STC15W204S单片机diy一个免冷启动的自动下载器。

拟用STC15W204S单片机检测STC-ISP软件点击下载时候发出的0x7F串,检测到足够数量的0x7F后,单片机输出控制信号,用MOS管切断下载器后面单片机的供电。

由于STC-ISP软件是可以设置不同的最低波特率的,为了让这个下载器能够自适应各种波特率设置值,到网上搜索了各种波特率自适应方案的源码,找到其中一段如下:
void AutoUartBaud()                //这个是变化的串口参数
{
        ES=0;//关串口中断
        switch(RSjishu)
        {
                case 0:
            T2L = 0x00;                //设定定时初值//1200bps@22.1184MHz
            T2H = 0xEE;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1:
                        T2L = 0x00;                //设定定时初值//2400bps@22.1184MHz
                        T2H = 0xF7;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2:
                        T2L = 0x80;                //设定定时初值//4800bps@22.1184MHz
                        T2H = 0xFB;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3:
                        T2L = 0xC0;                //设定定时初值//9600bps@22.1184MHz
                        T2H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4:
                  T2L = 0x80;                //设定定时初值//14400bps@22.1184MHz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5: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19200bps@22.1184MHz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6:
                  T2L = 0x40;                //设定定时初值//28800bps@22.1184MHz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7:
                        T2L = 0x70;                //设定定时初值//38400bps@22.1184MHz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8:
                        T2L = 0xA0;                //设定定时初值//57600bps@22.1184MHz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case 9:
                        T2L = 0xD0;                //设定定时初值//115200bps@22.1184MHz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break;
}
RSjishu++;
if(RSjishu>9)RSjishu=0;
delay(20);
ES=1;//开中断
}

原程序作者说这程序是采用每0.1S改变一下串口的波特率,然后检查是否有7F的值,如有就停止改变波特率。我没看懂它是怎么检查有没有7F值的,然后怎么停下来不再改变波特率的,莫非是通过这个RSjishu变量来间接实现的?
初学者,可能问题比较菜,请各位老师赐教。这只是我摘取的一段程序,原程序功能比较多,我没有摘全。

网友A:
你是如何确定就在这个函数里的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确定就在这个函数里的呢 ?

程序里面,别处都是按键处理、电压测量、数码管显示等,除了串口初始化程序之外,就只有这一段是在改变T2定时器初值改变波特率了。

网友B:
用不着这么麻烦 CH340 硬件就可以实现自动下载 我发的贴子有图纸 已经1000多人使用了 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里面,别处都是按键处理、电压测量、数码管显示等,除了串口初始化程序之外,就只有这一段是在改变T2 ...

从你贴出来的看,这个函数根据 RSjishu (疑似RS计数)来选择定时器初值,这个值从 0 到 9 不断循环。
但改变后的波特率是否合适的判断没有相关函数的影子,仅有这个函数就只能是玩具了。
至于还有说有CH340不用麻烦的说法就搞笑了,本坛上的钟一个比一个丑不如某一个宝花更低的价钱买个更好看的而且都是量产稳定好评过万连图纸都不需要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