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测投掷物距离?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1-04-26):
如果在投掷物上镶一个传感器,那么该如何选择传感器并且如何反馈投掷物第一次落地距离?

网友A:
看你精度要求多少了

网友B:
超声波测距可以嘛,但是怎么能保证发射的和接收的刚好在物体落地时对准呢,我觉得可以弄一条有限长度的带有传感器的板子,然后把物体发射装置放在上面然后物体会随机落在板子上然后就可以知道距离了,传感器的话我也不确定可以选择什么,但是可以利用不同位置到处初始位置的电阻不同来判断。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用N多个红外或者激光对射   间隔按照你的精度设置,物体下落切断对射  计算对射断开处到起点距离

网友D:
三轴的惯导,比如6050应该可以,但解算比较难。根据加速度的变动可以发现出手和落地点,同时也能计算出飞行时间。关键是分解水平加速度并积分计算水平速度有点麻烦。

网友E:
落地震动定位可选吗,主要还是要求精度和反应速度

网友F:
投掷物内装压力传感器。要能远距离信号传输。成本不低吧。

网友G:
红外应该可以吧

网友H:
距离传感器,本质上也是借助超声波进行测位的

网友I:
蓝牙也可以,计算电磁波发射到接受数据的时间,gps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J:
超声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