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延时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26):
下面的程序为什么p11一直是0呢?定时器1感觉没有作用。
/***********************************************************************************************************/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 DEMO 程序
//晶振:11。0592
//接线:模块TRIG接 P1.2  ECH0 接P1.1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X=P2^1;
sbit TX=P2^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float         S=0;
    bit           flag =0;
        unsigned int  sum=0;
sbit p11=P1^1;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7)/100;     //算出来是CM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p11=0;
         }
         if(S<50){
         p11=0;
         TR1=0;//关T0
         }
         else{
         TR1=1;//开T0
         //p11=1;
         //这里用定时器延时一会再关掉,能重复触发的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9;
        j = 23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T1的中断
{                          //定时100微秒
    TL1=0;              //重新给TL1赋初值
    TH1=0;              //重新给TH1赋初值
        sum++;
        if(sum>300){p11=~p11;}
    //***此处用户自行添加定时器T1中断处理程序***

    //******************************************

}
   void  StartModule()
  {
          TX=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void main(void)
{
    TMOD=0x21;                   //设T0为方式1,GATE=1;
        SCON=0x50;

//定时器T1(延时用)
        TH1=0;
        TL1=0;
        TR1=1;//开启定时器
        ET1=1;//允许T1中断
//定时器T0
        TH0=0;
        TL0=0;
        TR0=1;             //开启定时器
        ET0=1;         //允许T0中断

        TI=1;  //不知道啥东西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ms(30);                //100MS

        }

}

楼主:
还有void zd0() interrupt 1中的zd0是啥意思啊

网友A:
1. 你都写了延时函数了: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delayms(2000);就是延时2S;
2. zd0() 是中断函数啊,计数器溢出才会进入,一旦进入就是距离超范围了。

网友B:
定时器中断每次触发之后要重装初值,好像你的中断函数里没有,比如你50ms一次定时器触发,弄个计数变量里面++就可以了,变量到20次1秒,400次就是20秒了,

网友B:
记得前几天看到的,函数中尽量少用delay,尤其是长时间delay函数,对程序结构不好,我觉得人家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都写了延时函数了: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delayms(2000);就是延时2S;
2. zd0( ...

zd0()我写成abc()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中断每次触发之后要重装初值,好像你的中断函数里没有,比如你50ms一次定时器触发,弄个计数变量里面 ...

程序里有一个定时器了计算距离的那个,我想再弄个定时器做延时用

网友C:
你的定时器没装初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zd0()我写成abc()行不行啊

那还不是看你开心,写啥都行,另外你设定了自动重装初值,所以中断函数中就不用再重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定时器没装初值吧

他等着66ms溢出,所以不用装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