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改了程序之后生成不了新的hex

楼主(2021-04-26):
我用keil5在同一个工程里做了一个蜂鸣器实验,我把这个主函数全删了之后改做键盘实验,编译也通过了,也能生成hex文件,但是生成的hex文件还是蜂鸣器的hex,改了路径什么的还是不行,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吗
做蜂鸣器之前我还做过led灯的实验,也是在主函数里直接改的,但是当时生成的hex文件就是蜂鸣器的,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A:
看看烧的文件是不是你生成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烧的文件是不是你生成的那个

是,而且时间也是最新的

网友B:
新建一个试一下

网友C:
烧录你烧错了吧,你看看你的烧录的 文件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你烧错了吧,你看看你的烧录的 文件地址

烧录没错,hex文件都是最新生成的,地址也没问题

楼主:
新建一个确实可以,但是这个工程里边有不少之后要用的东西,要是每个都新建一遍得累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建一个确实可以,但是这个工程里边有不少之后要用的东西,要是每个都新建一遍得累死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然后卸载后清理注册表,重新下了一个最新版的解决了。

网友E:
重新新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