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磁场传感器可以检测交变磁场的磁场强度大小?

楼主(2021-04-26):
正弦波或者方波信号通过线圈产生磁场,有没有合适的磁场传感器可以检测交变磁场的磁场强度大小的?

网友A:
磁场很强,精度要求不太高可以考虑线性霍尔元件+单片机自带AD转换,磁场很弱精度要求高,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B:
磁带机的录放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磁带机的录放头

好主意!这年头磁头不太好买,磁头也太小,不知道是否好用?那还不如用个3-5W220V转多少伏都无所谓的变压器,拆掉铁芯,只把E形铁芯朝一个方向装回去,用220V的线圈感应磁场,原理和磁头一样。

网友C:
地磁传感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