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实物不能运行毫无反应,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21-04-26):
各位大佬,麻烦请教一下。
我的仿真做出来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实物12864确毫无反应,不知道为什么。
管脚定义那些都是正确的,用的是LCD12864无字库的ks0108,与仿真的LCD12864管脚相同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目测看到的对比度调过了

网友B:
RST直接接高电平?好像不对吧。
不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先拉低,在拉高吗?

网友C:
一般是时序没有调好,用延时函数在初始化的时候,先拉低,让它有电平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T直接接高电平?好像不对吧。
不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先拉低,在拉高吗?

复位引脚如果不用的话不是可以不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时序没有调好,用延时函数在初始化的时候,先拉低,让它有电平变化

大佬,请问时序就是使能端的意思吗

网友D:
我之前用32驱动过LCD1602的液晶,遇到的问题和你的类似,问题可能是:(1)对比度,这个当时是用一个电位器进行调节的(2)电源,LCD1602用5V供电,用3.3V不亮,或者不明显(3)板子的GND与液晶的GND记得要相连(如果液晶单独供电),不相边会出现乱码或者不显示的情况

网友E:
两个LCD的控制器型号不一样吧

网友F:
LCD12864有个PSB口是设置串口传输和并口传输,PSB置高电平就是并口

网友G:
大概率是初始化时序问题
mIO_LCD_CS_SetLow();
mIO_LCD_RST_SetHigh();
delay(100);
mIO_LCD_RST_SetLow();
delay(200);
asm("nop");
mIO_LCD_RST_SetHigh();
delay(500);
write_command(0xf8); // Booster ratio mode set
write_command(0x00); // Booster ratio set  4X
write_command(0xA0); // ADC SELECT (D=0):S0-S132
write_command(0xC8); // COMMON OUTPUT MODE SET:COMS,C65-c0
write_command(0xA2); // Set LCD Bias Ratio,1/65Duty 1/9bias
write_command(0x2F); // POWER CONTROLLER:ALL ON
write_command(0x25); // Set Vlcd Resistor Ratio        Value 7.0~11.51V  27
write_command(0x81); // ELECTRONIC VOLUME REGISTER SELECT (V0)
write_command(0x30); // v0=(1+rb/ra)(1-(63-a)/162)xveg 0x00~0x3F
write_command(0xAF); // DISPLAY ON
write_command(0x40); // Display start Line Set
write_command(0xB0); // Set Page Address

网友H:
仿真CS1、CS2是=0  实物是=1

网友I:
本坛内找个现成的KS0108用上去看是不是器件问题,同时注意例程用的单片机和你的速度要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