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g代码和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21-04-27):
看到的各种控制步进电机都是说什么g代码,好像是个很强大很系统的函数集,各种3d打印、写字机好像都是g代码,很强大,有个弱弱的问题想问一下大佬们:
9代码应该是一组函数,在它的使用中和步进电机的控制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比如大家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会不一样,接口引脚也不一样,这些怎么能拿过来直接用的?在大佬们的帖子里都没有提到,可能是太低端了,可我真是不能脑补出来,请大佬们解惑

网友A:
这个工程量很大,不可一蹴而就,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弄才行,先把步进电机驱动程序弄明白,然后再向上延伸.....
G代码定义图示如下:

对照上面定义,下面的G代码解释函数应该能看得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量很大,不可一蹴而就,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弄才行,先把步进电机驱动程序弄明白,然后再向上延伸 ...

是要把对应的g代码要做什么在单片机里面自己用函数什么的实现一遍吧?那样就是上位机可以用成型的各种软件,就是软件会通过串口发送g代码到单片机,单片机负责把g代码落实成3d打印或者写字雕刻之类的动作,这么理解对么?那样就是首先要看自己可能会用到哪些g代码,然后对应编写函数对应处理,1、串口接收实验,看看软件是怎么发过来的,发过来的是什么,对应指令怎么回应处理结果;2、逐字节分析收到的每一条指令,对应成x,y,z等轴的对应动作,有哪些动作先弄个空函数放那里,做完动作回应上位机,估计上位机不能一次发完所有指令。3、针对2中每个函数具体落实算法,画直线、拆线简单,画圆弧麻烦一些也能搞定。4、写字是怎么来的命令?来文字还是来笔划?或者是作为折线或曲线传过来的话就算麻烦和慢也能做,这个一直没有概念是怎么弄的,重点求教

楼主:
昨天下了个inkscape,生成了一个svg文件(好像是这个吧),里面好像是xml脚本(这个也不太懂,但是能从里面读取出东西来),里面的线段折线曲线都能找到点也能琢磨出画法来,但是里面的汉字和字母数字还都是原来的造型,所以还是不会弄

网友A:
单片机处理能力有限,一般情况下是用第三方软件把图形转成G_code ,上位机负责Gcode传给单片机,所以玩写字机,把画线段整明白就完成了99%,具体程序可参考开源的GRBL,G-code转换方法网上资料很多,查一下不难解决,要想用得爽,考虑自己写个上位机程序,把图形文字处理及传输功能集中在一个软件中完成

网友B:
这分为几个部分,首先,要用一个CAM软件把图转换成一个或多个G代码文件。里面还有很多约定。把文件装到SD卡里。然后用单片机打开这个SD卡里的文件,一行一行读取,根据约定解释,输出控制步进电机。具体细节很复杂。也要看看你是做什么用了。

楼主:
刚才看到一个B站视频,写字机用的炽写软件,到网站一看,有免费的在线生成G代码,里面写了几个字,生成了G代码,打开看了下,对照命令基本能理解。网络很强大,见识很低,多见多闻真的很重要,越来越感觉自己很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量很大,不可一蹴而就,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弄才行,先把步进电机驱动程序弄明白,然后再向上延伸 ...

对照别人生成的G代码再回来看大佬的回复,真的是指引前进的方向,谢谢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你想做什么呢?就是想学习学习知识,还是做控制器?

网友C:
3D打印,雕刻机都用得上。 好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你想做什么呢?就是想学习学习知识,还是做控制器?

我原来只想着两个电机定位然后输出位图的点,程序弄出来后看到别人的写字机和雕刻机都是沿着笔画和线路走的,然后纠结了好多天,不知道那个笔划是怎么出来的,今天才看到人家有专门的生成工具。
走着看,能做到哪里是哪里,买的一些零件已经在路上了,看能不能做成

楼主:
程序调试完毕后空跑了一下,还是慢,十几个字的g代码有700多个指令,带电机驱动的每mm4个点,因为硬件还没到位,能不能写出来还不知道,跑接收、计算、电机驱动的全套程序差不多每分钟30条,700条要20多分钟,去掉驱动电机部分的程序,单跑接收和计算的话也要3分钟多。
现在想想别人家的雕刻机写字机都能么快,是处理速度快+步进电机快?我的是STC12C5A60S2,11.0592M晶振,uln2003a驱动28BYJ-48的5线4相电机,因为电机速度慢 ,准备采用的是皮带传动,用直径25mm的惰轮输出,能不能带动还不知道,定位精度也不知道,只知道从速度上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了。
速度先不论了,等东西齐了看能不能真的写出字来吧

网友D:
那个减速电机太慢了吧,买个二手的42花不了几块,步进电机又不能并行操作,你根本不用担心程序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减速电机太慢了吧,买个二手的42花不了几块,步进电机又不能并行操作,你根本不用担心程序慢了。

谢谢回复,正在研究步进电机的控制,是打算进步一下,减速的实现是有点受不了了。。。

网友C:
这种控制你用51来做?  貌似51是没有浮点运算,你这个坐标进度如何保证啊。 不过还是要持续关注你的进展,加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控制你用51来做?  貌似51是没有浮点运算,你这个坐标进度如何保证啊。 不过还是要持续关注你的进展, ...

谢谢大佬关注,电机老师3块钱的,还要什么精度啊,什么精度、速度都是浮云,只想知道这么弄管事,验证可行。目前上位机已经搞定了,就差电机、驱动、杆子、皮带等东西来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