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画一个12V通电延时电路
关闭

楼主:
求各位大神给我画一个直流12V通电延时电路,就是电源给模块通电后延时10秒左右 通电一秒后断开,后面总是断开,因为电池供电,所以要功耗低的,不要单片机,元件越简单,越稳定最好,最好画出PCB板,求指导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4-27):
到底是通电后延时 10 秒左右还是通电 1 秒后就断开?要元件越简单还要越稳定更要功耗低的,那得是人工控制的开关最符合这个条件

网友B:
楼主语焉不详,大体理解为是一次性触发延时开关。可以参考声光控楼道延时灯和触摸楼道延时灯的控制原理和电路。强电改为弱电,声光联动触发改为其它方式触发,可控硅改为继电器或MOS管。

网友C:
这个用阻容充电控制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电路通电,10S后接通1S,然后断开,一直断开,是这意思吧。

网友E:
用NE555做延时电路, 触发继电器或者可控硅导通, 延时10s是稳定可靠的. 这个我试过,可以推荐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通电后延时 10 秒左右还是通电 1 秒后就断开?要元件越简单还要越稳定更要功耗低的,那得是人工控制 ...

就是电源给模块通电后先延时10秒左右在 通电一秒后断开,后面总是断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电路通电,10S后接通1S,然后断开,一直断开,是这意思吧。

电路通电,10S后接通1S,然后断开,一直断开

网友G:
个人觉得单片机是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选个SOT-23-6单片机就可以了,稳压5V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获得;输出信号驱动MOS或者三极管来实现通断电,关于功耗单片机功耗不大的,你这边设定10s延时后1s打开然后常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单片机是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选个SOT-23-6单片机就可以了,稳压5V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获得;输出信 ...

单片机有时候会出错的,我试过,我要简单,稳定的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有时候会出错的,我试过,我要简单,稳定的电路

不会的 那是程序没有弄好  你这个程序很简单  做起来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有时候会出错的,我试过,我要简单,稳定的电路

储电10S,放电1S是要驱动高压电路吗?

网友I:
就用单片机:
初始管脚低电平,上电10s后管脚高电平,高电平1s 后低电平同时单片机进入休眠或省电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储电10S,放电1S是要驱动高压电路吗?

12V继电器

网友J: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推荐用便宜的8脚 单片机,我经常用的,比较稳定,然后12V的话,用78L05模块降压给它供电5V即可,下面是我简单的画了个电路图PCB,你参考下,程序的话,也比较简单,直接用C语言就可以写出了。附件为临时设计的图片,供你参考,有VCC  GND  OUT三个端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推荐用便宜的8脚 单片机,我经常用的,比较稳定,然后12V的话,用78L05模块降压给它供电 ...

谢谢了,可以把文件发给我吗?感谢

网友J:
就是电源给模块通电后延时10秒左右 通电一秒后断开,后面总是断开,因为电池供电,所以要功耗低的,不要单片机,元件越简单,越稳定最好,最好画出PCB板,帮忙搞定300 h包

程序参考思路:
可以设置OUT引脚为低电平驱动。
先定义 sbit OUT=P3^3;
默认上电OUT为高电平
然后加入延时函数,
先进入大循环while
然后开始延时10秒后,输出低电平,保持1秒后,输出高电平
然后进入休眠掉电状态省电即可。。

////我以前有个热水器就是这样,给通电了,非得按一下按键才能启动,我用的WIFI远程控制模块继电器,上电后,延时5秒,然后输出一个点动按键给开关,这样才能自动 开机,所以原理和你差不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可以把文件发给我吗?感谢

留邮箱发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就是电源给模块通电后延时10秒左右 通电一秒后断开,后面总是断开,因为电池供电,所以要功耗低的,不要单 ...

不懂啊,老大,我都不是这方面的人,我要的是pcb图,延后去打样,你就给我画一个PCB图就可以了,总不能买个手机还要去弄懂他的工作原理吧,谢谢了

网友K:
单片机也能低功耗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麻烦发给我 谢谢了

网友J:
这是板子的源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是板子的源文件

非常感谢啦,我看看先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推荐用便宜的8脚 单片机,我经常用的,比较稳定,然后12V的话,用78L05模块降压给它供电 ...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啦,我看看先

元件清单可以发一个表给我吗?我网上打个PCB看看,自己焊接起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NE555做延时电路, 触发继电器或者可控硅导通, 延时10s是稳定可靠的. 这个我试过,可以推荐使用.

555延时10秒我搞定了,问题是那一秒断开不知道怎么搞,麻烦画个图,谢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元件清单可以发一个表给我吗?我网上打个PCB看看,自己焊接起来看看,谢谢了

元件:
1、STC15F104W单片机*1
2、104贴片电容*2
3、STO89封装的78L05*1
4、47uf电容*1
5、3P插头,可以忽略。。。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元件:
1、STC15F104W单片机*1
2、104贴片电容*2

麻烦写清楚一下,某一个宝要封装,尺寸  电容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推荐用便宜的8脚 单片机,我经常用的,比较稳定,然后12V的话,用78L05模块降压给它供电 ...

是不是做好成品板直接12V供电就可以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做好成品板直接12V供电就可以用?

对的,直接供电12V即可。即使超过12V也没关系。
1、STC15F104W单片机*1  【SOP-8封装】
2、104贴片电容*2   【 0805封装】
3、78L05*1   【SOT89封装】
4、47uf电容*1 【SMD封装 5*5.4mm  16v 47uf】
5、3P插头,可以忽略。。。【这个元件座可不用接,直接焊接引线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对的,直接供电12V即可。即使超过12V也没关系。
1、STC15F104W单片机*1  【SOP-8封装】
2、104贴片电容 ...

谢谢啦,我看还是行不通,单片机太贵,一个大凯要4块钱,做出来成品可能要8块钱这样,现在买别人的成品板也是8块钱这样,所以说没必要,除非能用便宜点的单片机替换,我想做批量,这个成本就划不来了,还不如买成品板

网友F:
单片机成品太高,有没有大神用555做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L:
这么个延时电路哪还用的NE555, 8050三极管加电容电阻可以搞定,RC电路缺点是延时时间可能不精准(电容 电阻都有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这么个延时电路哪还用的NE555, 8050三极管加电容电阻可以搞定,RC电路缺点是延时时间可能不精准(电容 电阻 ...

可以给我画个电路图吗,麻烦你了,做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这么个延时电路哪还用的NE555, 8050三极管加电容电阻可以搞定,RC电路缺点是延时时间可能不精准(电容 电阻 ...

时间不用那么精确,10秒的7.8.9秒都可以。延时1秒的,0.5.1.2都可以,就是驱动继电器动作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时间不用那么精确,10秒的7.8.9秒都可以。延时1秒的,0.5.1.2都可以,就是驱动继电器动作一下
明天要出差,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设计原理,就徒手画了原理图给你参考吧,RC延时时间具体的计算公式可以百度,这个应该可以实现你要的结果。
D:\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明天要出差,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设计原理,就徒手画了原理图给你参考吧,RC延时时间具体的计算公式可以百度, ...

谢谢了,不过2个继电器功耗会不会很大?我是用电池上面的哦,要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