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S12C887+ 时钟IC 不走的问题

楼主:
有关DS12C887+ 时钟IC  放真时,程序可以正常走,仿真与实物接线一样的
使用实物就不走了 ,请教大家怎么回事,时钟使用的二手的原装的

实物图

实物图

仿真图

仿真图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A(2021-04-27):
887不准,我的每天慢8秒

网友B:
看看delay时间如果里面有的话

网友C:
用示波器量分别量一下DS12C887的数据讯号线, 和1602的数据线,看下是DS12C887无数据输出,还是1602无写入信号,分别排查问题:
1)DS12C887 无输出, 就要查下读数据的问题.
2)1602无写入信号,就要查下软件是在什么地方卡住,未能发出数据到显示屏

网友D:
现在可以了  没有开启时间震荡,然后在问下后面多余的黑点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