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程序

楼主(2021-04-27):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math.h>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Q =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sbit LEDR=P1^2;
sbit LEDG=P1^1;
sbit LEDB=P1^0;

bit bdata fuhao;                        //符号
uc qian,bai,shi,ge;                        //读取温度值的千、百、十和个位(例如实际温度是123.4摄氏度,在程序里处理数据时会放大10倍,就是小数点右移一位,方便处理,就是处理的是1234)
uc code led[]                =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           //数码管对应的数字的段码
uc code led_dian[]        =        {0x7f,0x64,0xbd,0xf5,0xe6,0xf3,0xfb,0x67,0xff,0xf7};           //有小数点的数字段码表
uc m;
uc NUM_R=0,NUM_G=0,NUM_B=0;
uc DIS;
ui zan=25;
//============================================================================================
//====================================DS18B20=================================================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int num)
{
        while(num--) ;           //num减占用系统资源,用于延时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
{
        DQ = 1;         //DQ复位,就是拉高电平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40);                //延时
}
/*****读一个字节*****/
uc ReadOneChar()
{
        uc i=0;
        uc dat = 0;                                 //定义变量用于循环和读取数据
        for (i=8;i>0;i--)                 //循环8次
        {
                DQ = 0;     //拉低
                dat>>=1;        //数据右移一位
                DQ = 1;     //拉高
                if(DQ)                //判断是否是高电平
                dat|=0x80;        //是高电平的话,就让dat的最好为为1
                Delay(4);        //延时
        }
        return(dat);        //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 dat)
{
        uc i=0;                                        //定义变量用于循环
        for (i=8; i>0; i--)                //循环八次
        {
                DQ = 0;                                //低电平
                DQ = dat&0x01;                //最低位是0的话,DQ就等于0;最低位是1的话,DQ就等于1
                Delay(5);                        //延时
                DQ = 1;                                //拉高
                dat>>=1;                        //右移一位
        }
}
/*****读取温度*****/
ui ReadTemperature()
{
  ui a=0,b=0,t=0;
  float tt=0;                         //定义读取温度变量
  Init_DS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高八位的数据提取到t
  t<<=8;                           //高八位数据左移八位
  t=t|a;                           //高位和低八位数据组成一个数据
  if(t&0xf800)                   //判断是否是负温度
  {
        t=~t+1;                           //将负温度值取反加一得到实际温度值
        fuhao=1;                   //符号位为负
  }
  else                                   //如果是正温度
  fuhao=0;                           //符号位为正
  tt=t*0.0625;                   //乘以0.0625得到实际温度
  t=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返回温度数据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
{
        ui f;
//        TR0=0;
//        zan=f;
        f=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        TR0=1;
//        if(abs(f-zan)>50) f=zan;
        qian=f/1000;                                                                //计算得到实际的百位数字
        bai=(f%1000)/100;                                                     //计算得到实际的十位数字
        shi=((f%1000)%100)/10;                                            //计算得到实际的个位数字
        ge=((f%1000)%100)%10;                                                      //计算得到实际的小数位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void Disp_init()
{
        P0 = 0x7f;      //显示----
        P2 = 0x7f;
        Delay(100);
        P2 = 0xdf;
        Delay(100);
        P2 = 0xf7;
        Delay(100);
        P2 = 0xfd;
        Delay(1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if(qian==0)                  //千位等于0
                        {
                                if(fuhao==1)  //是负温度
                                P0=0x7f;      //显示-
                                else                  //是正温度
                                P0=0xff;          //不显示
                        }
                        else if(qian!=0)          //千位不等于0
                        P0 =~led[qian];          //显示千位数据
                        P2 = 0xfd;                  //打开第一位位选
                        Delay(10);
                        P2 = 0xff;                  //关闭位选

                        if((bai==0)&&(qian==0))//百位千位都是0
                        P0=0xff;    //不显示
                        else if((bai!=0)||(qian!=0))//千位或者百位不等于0
                        P0=~led[bai];                        //正常显示百位数据
                        P2=0xf7;                 //打开第二位
                        Delay(10);
                        P2 = 0xff;                  //关闭位选

                        P0=~led_dian[shi];    //显示十位数据
                        P2=0xdf;                          //打开第三位
                        Delay(10);
                        P2 = 0xff;                  //关闭位选

                        P0=~led[ge];                     //显示个位数据
                        P2=0x7f;                          //打开第四位
                        Delay(10);
                        P2 = 0xff;                  //关闭位选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 z;                        //定义变量用于for循环
        for(z=0;z<100;z++)        //循环100次读取温度并显示开机画面,防止开机显示85
        {
                Disp_init();        //开机初始化显示
                ReadTemperature();
        }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check_wendu();        //读取温度
//                Delay(20000);
                if(fuhao==0)
                {
                        if((qian*100+bai*10+shi)>=0&&(qian*100+bai*10+shi)<10)                  {NUM_R=0;        NUM_G=2;        NUM_B=8;}         //温度在0-10度之间,颜色:青色偏蓝,状态:寒冷
                        else if((qian*100+bai*10+shi)>=10&&(qian*100+bai*10+shi)<20) {NUM_R=0;        NUM_G=3;        NUM_B=5;}         //温度在10-20度之间,颜色:青色,状态:冷
                        else if((qian*100+bai*10+shi)>=20&&(qian*100+bai*10+shi)<30) {NUM_R=0;        NUM_G=5;        NUM_B=0;}         //温度在20-30度之间,颜色:绿色,状态:舒适
                        else if((qian*100+bai*10+shi)>=30&&(qian*100+bai*10+shi)<35) {NUM_R=7;        NUM_G=2;        NUM_B=0;}         //温度在30-35度之间,颜色:黄色,状态:热
                        else if((qian*100+bai*10+shi)>=35) {NUM_R=10;        NUM_G=0;        NUM_B=0;}                                                         //温度在35度以上,颜色:红色,状态:炎热

//                        if((qian*100+bai*10+shi)>=24&&(qian*100+bai*10+shi)<25)                  {NUM_R=0;        NUM_G=2;        NUM_B=8;}         //温度在0-10度之间,颜色:青色偏蓝,状态:寒冷
//                        else if((qian*100+bai*10+shi)>=25&&(qian*100+bai*10+shi)<26) {NUM_R=0;        NUM_G=3;        NUM_B=5;}         //温度在10-20度之间,颜色:青色,状态:冷
//                        else if((qian*100+bai*10+shi)>=26&&(qian*100+bai*10+shi)<27) {NUM_R=0;        NUM_G=5;        NUM_B=0;}         //温度在20-30度之间,颜色:绿色,状态:舒适
//                        else if((qian*100+bai*10+shi)>=27&&(qian*100+bai*10+shi)<28) {NUM_R=7;        NUM_G=2;        NUM_B=0;}         //温度在30-35度之间,颜色:黄色,状态:热
//                        else if((qian*100+bai*10+shi)>=28) {NUM_R=10;        NUM_G=0;        NUM_B=0;}                                                         //温度在35度以上,颜色:红色,状态:炎热
//                        else if((qian*100+bai*10+shi)<24) {NUM_R=0;NUM_G=0;NUM_B=10;}
                }
                else                                                                                                    //温度为负值,零下,颜色:蓝色,状态:冰冻
                {
                        NUM_R=0;NUM_G=0;NUM_B=10;
                }

                for(z=0;z<10;z++)        //显示10次
                {
                        Disp_Temperature();        //调用显示函数
                        m++;
                        if(m<NUM_R) LEDR=0;
                        else LEDR=1;
                        if(m<NUM_G) LEDG=0;
                        else LEDG=1;
                        if(m<NUM_B) LEDB=0;
                        else LEDB=1;
                        if(m>=10) m=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