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串口发送2时,为什么不能实现流水灯控制,求解,该怎么修改单片机代码可以实现这...

楼主(2021-04-2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P1;
int i,a;
char b[]={0xfe,0xfd,0xfb,0xfc,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bule_Init()
{
        TMOD=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M0 = 0;
        SM1 = 1;
        REN = 1;
        TR1 = 1;
}
void main ()
{
        bule_Init();
        P1=0xff;
        while(1)
        {
                if(RI==1)
                {
                        a=SBUF;
                        RI=0;
                        if(a==0)
                        {
                                P1=0x00;
                        }
                        else if(a==1)
                        {
                                P1=0xff;
                        }
                        else if(a==2)
                        {
                                while(1)
                                {
                                        for(i=0;i<8;i++)
                                  P1=b[i];
                                }
                        }
                }
        }
}

串口发送2时,为什么实现不了流水灯效果,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串口发送2时,为什么实现不了流水灯效果,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不要用HEX模式,选用文本模式发送试试

网友B:
while(1)
                                {
                                        for(i=0;i<8;i++)
                                  P1=b[i];
                                }
速度太快,看不出来效果,加一定的延时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
                                {
                                        for(i=0;i

加入延时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
                                {
                                        for(i=0;i

大佬能帮忙修改一下吗

网友B:
while(1)
                                {
                                        for(i=0;i<8;i++)
                                         {
                                             P1=b[i];
                                             delay();
                                           }
                                }
你自己完善一下delay()函数应该可以。

网友C:
延时函数发来,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
                                {
                                        for(i=0;i

可以是可以,但是串口输入0或者1是无效的。输入0串口发送应该是全亮,现在是死循环,没法中断

网友B:
else if(a==2)
                        {
                               while(1)
                                {

                                        for(i=0;i<8;i++)
                                  P1=b;
                                }
                        }

将红色的部分删除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lse if(a==2)
                        {
                                while(1)

同意,本来已经有个while(1)了,这个else if(a == 2)里面的while(1)就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se if(a==2)
                        {
                                while(1)

改了,但是流水灯不循环了,直接停在led8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本来已经有个while(1)了,这个else if(a == 2)里面的while(1)就多余了

修改了,流水灯直接停在led8亮,不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修改了,流水灯直接停在led8亮,不动了

这样你理解一下,你串口发送2,是单次的,单片机只接收到一次a=2,所以只会执行一次你的流水灯for循环。你看能不能想到解决办法,如果不能再回复一下,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网友E:
串口接收程序RI的处理部分最好在串口中断服务程序里解决,TI在其它地方发送还可以,接收那样不好,说不定就是处理不到

网友F: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P1;
int i,j,a;
char 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bule_Init()
{
        TMOD=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M0 = 0;
        SM1 = 1;
        REN = 1;
        TR1 = 1;
}
void main ()
{
        bule_Init();
        P1=0xff;
        while(1)
        {
                if(RI==1)
                {
                        a=SBUF;
                        RI=0;
                }
                if(a==0)
                {
                        P1=0x00;
                }
                else if(a==1)
                {
                        P1=0xff;
                }
                else if(a==2)
                {
                        for(i=0;i<8;i++)
                        {
                                P1=b[i];
                                j=50000;
                                while(j--);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