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具体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sbit SERVO0=P3^6; //控制舵机的PWM输出口
sbit SERVO1=P3^5;
sbit kaishi=P1^1;
sbit jieshu=P1^2;
sbit jiare=P3^3;
sbit jianre=P3^4;
uint16 Servo0PwmDuty0=1500; //PWM脉冲宽度 1.5ms脉冲宽度
uint16 Servo0PwmDuty1=1500;
/***********************************************************
* 名 称: DelayMs(uint16 ms)
* 功 能: 延时ms毫秒
* 入口参数: ms 毫秒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DelayMs(uint16 ms)
{
uint16 i,j;
for(i=0;i<85;i++) //89单片机用85,12系列单片机用800
for(j=0;j<ms;j++);
}
/***********************************************************
* 名 称:InitTimer0()
* 功 能:时钟0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12M晶振,12分频,所以计数器每递增一个数就是1微秒,完全满足舵机控制的精度要求
因为定时器是TH0,TL0都要全部计数到0xFF后在计1个数就会产生中断,所以要想产生
x毫秒的中断,那么TH0,TL0就应该赋值(0xFFFF-x) 从这个值开始计数产生定时中断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1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0标志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 名 称:Timer0Value(uint16 pwm)
* 功 能:给定时器0计数器赋值产生定时中断
* 入口参数:pwm 控制舵机的PWM脉冲宽度值(范围:500~2500)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12M晶振,12分频,所以计数器每递增一个数就是1微秒,完全满足舵机控制的精度要求
因为定时器是TH0,TL0都要全部计数到0xFF后在计1个数就会产生中断,所以要想产生
pwm毫秒的中断,那么TH0,TL0就应该赋值(0xFFFF-pwm) 从这个值开始计数产生定时中断
/**********************************************************/
void Timer0Value(uint16 pwm)
{
uint16 value;
value=0xffff-pwm;
TR0 = 0;
TL0=value; //16位数据给8位数据赋值默认将16位数据的低八位直接赋给八位数据
TH0=value>>8; //将16位数据右移8位,也就是将高8位移到低八位,再赋值给8位数据
TR0 = 1;
}
void Timer1Value(uint16 pwm)
{
uint16 value;
value=0xffff-pwm;
TR1 = 0;
TL1=value; //16位数据给8位数据赋值默认将16位数据的低八位直接赋给八位数据
TH1=value>>8; //将16位数据右移8位,也就是将高8位移到低八位,再赋值给8位数据
TR1 = 1;
}
/***********************************************************
* 名 称: main()
* 功 能: 入口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大循环
{
if(kaishi==0)
{
Servo0PwmDuty0 = 1500;Servo0PwmDuty1 = 1500;
DelayMs(1000);
}
if(jieshu==0)
{
Servo0PwmDuty0 = 500;Servo0PwmDuty1 = 500;
DelayMs(1000);
}
if(jiare==0)
{
Servo0PwmDuty0=Servo0PwmDuty0+100;Servo0PwmDuty1=Servo0PwmDuty1-100;
DelayMs(1000);
if(Servo0PwmDuty0>=2500){Servo0PwmDuty0=2500;}
if(Servo0PwmDuty1<=500){Servo0PwmDuty1=500;}
}
if(jianre==0)
{
Servo0PwmDuty0=Servo0PwmDuty0-100;Servo0PwmDuty1=Servo0PwmDuty1+100;
DelayMs(1000);
if(Servo0PwmDuty1>=2500){Servo0PwmDuty1=2500;}
if(Servo0PwmDuty0<=500){Servo0PwmDuty0=500;}
}
}
}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int16 i = 1; //静态变量:每次调用函数时保持上一次所赋的值,
//跟全局变量类似,不同是它只能用于此函数内部
switch(i)
{
case 1:
SERVO0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给定时器0赋值,计数Pwm0Duty个脉冲后产生中断,下次中断会进入下一个case语句
Timer0Value(Servo0PwmDuty0);
break;
case 2:
SERVO0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高脉冲结束后剩下的时间(20000-Pwm0Duty)全是低电平了,Pwm0Duty + (20000-Pwm0Duty) = 20000个脉冲正好为一个周期20毫秒
Timer0Value(20000-Servo0PwmDuty0);
i = 0;
break;
}
i++;
}
void Timer_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static uint16 j = 1; //静态变量:每次调用函数时保持上一次所赋的值,
//跟全局变量类似,不同是它只能用于此函数内部
switch(j)
{
case 1:
SERVO1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给定时器0赋值,计数Pwm0Duty个脉冲后产生中断,下次中断会进入下一个case语句
Timer1Value(Servo0PwmDuty1);
break;
case 2:
SERVO1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高脉冲结束后剩下的时间(20000-Pwm0Duty)全是低电平了,Pwm0Duty + (20000-Pwm0Duty) = 20000个脉冲正好为一个周期20毫秒
Timer1Value(20000-Servo0PwmDuty1);
j = 0;
break;
}
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