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只剩一个INT1口,还能用霍尔传感器对两个电机测速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29):
应该可以,将两个电机测速输出端分别接在普通I/O口上,在共同连接到INTI上,外部中断设置成上升沿触发,在外部中断程序中分别查询两个普通I/O电平,高电平的I/O对应的标志位计数值增1.

网友A:
两个电机测试输出端分别接到两个普通I/O上,在通过二极管连接到外部中断引脚,外部中断设置成上升沿触发,当外部中断触发时,采用查询方式读取两个I/O口上电平 ,高电平的I/O对应的计数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