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8C52单片机和GPRS模块 不会使用,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1-04-27):
求大家指导如何89C52单片机和SIM900模块连接,让SIM900接收单片机数据并将其发送给上位机。谢谢大神们啊

网友A:
单片机和SIM900之间用UART口连接,操作SIM900要用AT命令。

网友B:
1,单片机通过AT指令控制GPRS模块连接阿里云等物联网平台,上位机通过读取物联网平台的值实现发送。
2,单片机通过AT指令控制GPRS模块连接电脑的公网IP(可能需要内网穿透),上位机直接读取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网友C:
GPRS模块上应该有四个引脚输出,分别是VCC、RXD、TXD和GND。RXD连接到单片机的TXD上,TXD连接到单片机的RXD,记住要共地。gprs模块有一个驱动程序,购买模块的时候叫他们提供程序源码就得了。会有例子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