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内存大小问题

楼主:
就是图中画圈的地方,这不就说明52rc单片机的ram空间有256吗?为什么keil编译时我的data大于128就不能编译了?这不就说明ram中有128的空间浪费了吗?而且我使用的也是stc的芯片包,也使用了对应的芯片

网友A(2021-04-27):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了,直接寻址的是低128字节的内部RAM。想要用另外的128字节,在定义变量时在变量名称前加上idata。如unsigned char idata a[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了,直接寻址的是低128字节的内部RAM。想要用另外的128字节,在定义变量时在变量名称前加 ...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idata和xdata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idata和xdata是不是一样的啊?

这个idata和xdata是不一样的
STC12 有xdata

网友D:
xdata是属于片外的RAM了.速度很慢.一般先用data和id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idata和xdata是不一样的
STC12 有xdata

谢谢解答!我还有点问提:就是我这个52rc编译的时候也能用xdata啊?写进去也能正常运行,还有就是为啥keil编译的时候不显示idata用了多少,我看好像是和data算在一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xdata是属于片外的RAM了.速度很慢.一般先用data和idata

谢谢!

网友E:
直接寻址的是低128字节的内部RAM。另外高的128字节是间接寻址,
(注意):直接寻址的低128字节比较快,高的128字节是间接寻址,它寻址的速度比直接寻址要慢。

网友F(2025-09-07):
在keil5中data为197就报了,我想知道这个值的上限是多少?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_DATA_GROUP_
    LENGTH:  006FH
Program Size: data=197.0 xdata=0 code=4316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keil5中data为197就报了,我想知道这个值的上限是多少?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

低RAM 地址是 00-7f。 高位RAM地址是 80-FF。高位RAM地址是复用的,不能直接访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keil5中data为197就报了,我想知道这个值的上限是多少?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

CODE才4316,DATA就用这么多了。
DATA只有128,还要空出来一些用作堆栈。
片内的高128要使用idata关键字标识一下。否则编译器不会自动使用的。
能用局部变量的就用局部的吧。
实在不行换带有XDATA的芯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CODE才4316,DATA就用这么多了。
DATA只有128,还要空出来一些用作堆栈。
片内的高128要使用idata关键 ...

是不是用得全局变量比较多导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CODE才4316,DATA就用这么多了。
DATA只有128,还要空出来一些用作堆栈。
片内的高128要使用idata关键 ...

89c52rc是不是没有xdata?下面是我换成xdata后的报错,可以看到data已经小于128: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_DATA_GROUP_
    LENGTH:  0026H
Program Size: data=124.0 xdata=74 code=4329

网友I:
引用 网友D:
xdata是属于片外的RAM了.速度很慢.一般先用data和idata

速度与晶振频率、指令周期有关 具体见数据手册指令表 MOVX指令的执行周期 不同系列有区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谢谢解答!我还有点问提:就是我这个52rc编译的时候也能用xdata啊?写进去也能正常运行,还有就是为啥kei ...

至于xdata容量多大,就看写进去是否能正常读出进行测试。
xdata容量超芯片容量且没超寻址范围 编译器不会发现任何异常,而是运行时指令无法读写该XDATA地址出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H:
CODE才4316,DATA就用这么多了。
DATA只有128,还要空出来一些用作堆栈。
片内的高128要使用idata关键 ...

错,堆栈不超过128byte,不占用data空间,只占用idata空间。

网友K(2025-10-07):
过分了,什么程序能占用这么多RAM,示波器吗?

网友L:
一般都是256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