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温度控制部分有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1-04-27):
采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将实时温度与预设温度进行比较,若实时温度低于预设温度,则控制电阻丝进行加热,若实时温度高于预设温度,则停止电阻丝加热,系统温度在50~100摄氏度范围内可调,温度控制精度±0.5摄氏度。
我主程序的最后用if语句将实时温度与预设温度比较,但是用proteus仿真后,P3.1口一直输出低电平,发现if语句好像没有起作用,每次都直接执行else语句。下面是我的程序和proteus电路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mg_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段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duan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数码管段选定义(小数点)
uchar code smg_wei[]={0xf7,0xfb,0xfd,0xfe};//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key1=P1^0;//输入设定温度50度
sbit key2=P1^1;//输入设定温度75度
sbit key3=P1^2;//输入设定温度100度
sbit key4=P1^3;//增加2度
sbit key5=P1^4;//减少2度
sbit key6=P1^5;//增加0.5度
sbit key7=P1^6;//减少0.5度
sbit key8=P1^7;//确认键
float setH=0;//预设温度上限
float setL=0;//预设温度下限
uint bkey;
sbit DQ=P3^0;//18b20 I/O口定义
sbit jiare=P3^1;//加热电阻丝I/O口定义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i)
{
     while(i--);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small(uint q)
{
      while(q--);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1;//把总线拉高
         delay_small(1);//15us
         DQ=0;//给复位脉冲
         delay_small(80);//750us
         DQ=1;//把总线拉高,等待
         delay_small(10);//110us
         q=DQ;//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small(20);//200us
         DQ=1;//把总线拉高,释放总线

}

/**********写18b20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Q=dat&0x01;//向18b20总线写数据
                delay_small(5);//60us
                DQ=1;//释放总线
                dat>>=1;
         }
}

/*********读18b20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r_dat;
         for(i=0;i<8;i++)
         {
            DQ=0;
                r_dat>>=1;//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DQ=1;//释放总线
                if(DQ==1)
                  r_dat|=0x80;
                delay_small(5);//60us
         }
         return r_dat;//返回数据
}

/**********读取实时温度数值*******/
uint read_Tem()
{
     uint r_high;
         uchar r_low;
         Init_18b20();//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small(50);//500us
         Init_18b20();//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0;//关总中断
         r_low=read_18b20();//读温度低字节
         r_high=read_18b20();//读温度高字节
         EA=1;//开总中断
         r_high<<=8;//把温度的高字节左移8位
         r_high|=r_low;//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r_high的低八位中
         r_high*=0.625;//转换到温度值小数
         return r_high;//返回读出的温度

}

/**********数码管显示温度函数(实时显示)******/
void DisplayTem(uint temperature)
{
        uint a,b;
        P0=0x00;
        P2=smg_wei[0];//位选小数位
        P0=smg_duan[temperature%10];//段选显示小数位
        delay_1ms(2300);
        P0=0x00;
        P2=smg_wei[1];//位选个位
        P0=smg_duan1[temperature/10%10];//段选显示个位
        delay_1ms(2300);
        P0=0x00;
        P2=smg_wei[2];//位选十位
        P0=smg_duan[temperature/100%10];//段选显示十位
        delay_1ms(2300);
        P0=0x00;
        b=temperature/1000%10;
        if(b==0)
        {
           a=0;
        }
        else
        {
           a=1;
        }
        switch(a)
        {
           case(0):break;
           case(1):P2=smg_wei[3];//位选百位
                   P0=smg_duan[temperature/1000%10];//段选显示百位
                   delay_1ms(2300);
                   P0=0x00;
                           break;
        }

}

void keyscan()
{
   bkey=0;
  if(!key1)
  {
     delay_1ms(3000);
         if(!key1)
         bkey=1;
  }
  if(!key2)
  {
     delay_1ms(3000);
         if(!key2)
         bkey=2;
  }
  if(!key3)
  {
     delay_1ms(3000);
         if(!key3)
         bkey=3;
  }
  if(!key4)
  {
     delay_1ms(8000);
         if(!key4)
         bkey=4;
  }
  if(!key5)
  {
     delay_1ms(8000);
         if(!key5)
         bkey=5;
  }
  if(!key6)
  {
     delay_1ms(8000);
         if(!key6)
         bkey=6;
  }
  if(!key7)
  {
     delay_1ms(8000);
         if(!key7)
         bkey=7;
  }
  if(!key8)
  {
     delay_1ms(8000);
         if(!key8)
         bkey=8;
  }
}

/***********数码管显示函数(按键显示)******/
void displaytem1(float temperature1)
{
    do
   {
        uint b;
        float c;
        P0=0x00;
        P2=smg_wei[0];//位选小数位
        c=temperature1*10;
        P0=smg_duan[(int)c/1%10];//段选显示小数位
        delay_1ms(1325);
        P0=0x00;
        P2=smg_wei[1];//位选个位
        P0=smg_duan1[(int)temperature1/1%10];//段选显示个位
        delay_1ms(1325);
        P0=0x00;
        P2=smg_wei[2];//位选十位
        P0=smg_duan[(int)temperature1/10%10];//段选显示十位
        delay_1ms(1325);
        P0=0x00;
        b=(int)temperature1/100%10;
        switch(b)
        {
           case(0):break;
           case(1):P2=smg_wei[3];//位选百位
                   P0=smg_duan[1];//段选显示百位
                   delay_1ms(1325);
                   P0=0x00;
                           break;
        }
        keyscan();
   }
   while(bkey==0);
}

void main()
{
   uint temperature;
   jiare=0;
   do
   {
    keyscan();
        switch(bkey)
    {
      case(0):break;
          case(1):setH=50.0;
                  setL=50.0;
                          displaytem1(50.0);
                          break;
          case(2):setH=75.0;
                  setL=75.0;
                          displaytem1(75.0);
                          break;
          case(3):setH=100.0;
                  setL=100.0;
                          displaytem1(100.0);
                          break;
          case(4):setH=setH+2.0;
                  setL=setL+2.0;
                          displaytem1(setH);
                          break;
          case(5):setH=setH-2.0;
                          setL=setL-2.0;
                          displaytem1(setH);
                          break;
          case(6):setH=setH+0.5;
                  setL=setL+0.5;
                          displaytem1(setH);
                          break;
          case(7):setH=setH-0.5;
                  setL=setL-0.5;
                          displaytem1(setH);
                          break;
          case(8):P0=0x00;
                  break;

    }
   }
   while(bkey<8);
   while(1)
   {
     temperature=read_Tem();//读出温度的值
     DisplayTem(temperature);//显示实时温度
     if(temperature<setH)
    {
        jiare=1;
    }
     else
    {
      jiare=0;
    }

   }

}

网友A:
把这个程序稍改一下即可用于温度控制 DS18B20温度上下限报警

网友A:
这个程序可能更适合你,只要把LCD显示改为数码管显示即可 ds18b20 0~120度PWM恒温控制LCD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程序稍改一下即可用于温度控制

谢谢,大佬,有时间的话再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应该怎么改一下就可以用吧,

网友B:
temperature有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mperature有数值吗?

我把第282行的if语句改成过:if(temperature),结果P3.1口可以正常输出高电平,这应该就说明temperature有数值吧

网友C:
r_high*=0.625;//转换到温度值小数
没太仔细看,但我觉得应该0.0625,你看一下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第282行的if语句改成过:if(temperature),结果P3.1口可以正常输出高电平,这应该就说明temperatur ...

那再数码管把temperature和setH都显示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r_high*=0.625;//转换到温度值小数
没太仔细看,但我觉得应该0.0625,你看一下手册。

谢谢,我改成0.0625之后,数码管显示的实时温度刚好是ds18b20温度数值的十分之一。我突然发现如果预设温度为56的话,数码管显示的实时温度低于5.6则P3.1口输出高电平,高于5.6度则输出低电平。我把第282行的语句改为if(temperature/10<setH)后就实现正常功能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改成这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再数码管把temperature和setH都显示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嘛。

谢谢,我把第282行的语句改成if(temperature/10<setH)后就实现温度控制的正常功能了,但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这样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改成0.0625之后,数码管显示的实时温度刚好是ds18b20温度数值的十分之一。我突然发现如果预设温 ...

这就不该再问了,你temperature变量显然存到了小数后一位,比如56.1度,就是561了也就是放大了10倍,所以我建议你用0.0625。你看看void DisplayTem(uint temperature) 函数,它取了temperature个为作为小数位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不该再问了,你temperature变量显然存到了小数后一位,比如56.1度,就是561了也就是放大了10倍,所以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D:
大佬你好,请问你这个原理图右下角那个原件叫什么啊?